k8陀螺仪锁尾偏软,有什么办法改善吗?

楼主(2018-01-25):
k8陀螺仪锁尾偏软,不知道能否改善,V8也是这样吗?有哪位大神会调,或者发个尾巴的调整参数参考一下。

网友:
增加锁尾感度,博士帽里增加停止增益,好象减P加i(好久没用有点忘了),可以增加锁尾强度。

网友A:
V8没用过,GV8000比K8锁尾要好。

网友B:
提高转速   尾中立点往里再靠一靠   螺距补偿加大  尾巴循环螺距改变试试看    最后再试试 P  I  增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提高转速   尾中立点往里再靠一靠   螺距补偿加大  尾巴循环螺距改变试试看    最后再试试 P  I  增益

r4fa不带sbus,你怎么接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V8没用过,GV8000比K8锁尾要好。

都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r4fa不带sbus,你怎么接线

支持啊  你看说明书   我的是futaba的  还有一种是 JR的

网友:
一个VEO解决你任何问题

网友D:
VEO是什么?

网友:
K8也有很多個體差異
我用過很積極向上的
也有懶懶散散不知進取
怎麼調都不理我的

网友:
AB停止增益

网友:
引用 网友D:
VEO是什么?

vbar neo?

网友(2024-11-13):
提高转速,再看

网友:
vbar 或 k8锁尾柔,换MB,帮帮硬。

网友:
用了ESKY版本的K8锁尾那真是一流,无论是有副翼还是无副翼,无论是130X这么小的机子还是550大机都锁的一根棍这些垃圾堆里捡的古董,还是金属外壳,还是全发射机调参的陀螺仪,科技打压,先把自己人打没了,然后现在清一色的德国VBCT

ESKY复古直升机2012 D700

网友:
把尾舵机球头向内移一孔,提高锁尾感度,尾巴就硬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