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增程器可以改装成外场充电器电源可能性

楼主(2018-01-25):
有没有人做过这样的改装?

网友:
増程器是什么

网友:
以为是什么东西,原来就是个汽油发电机。

网友:
是个好想法有创意,即增加了电瓶车里程又能解决飞机充电问题,我都想试试了。

网友:
完全可以

网友A:
可以用,稳压是问题,增程机就是个发电机,输出有48  60 72 V怎么稳定输出24V 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稳压是问题,增程机就是个发电机,输出有48  60 72 V怎么稳定输出24V 是问题

改装控制器,有两种选择。
1. 把电压降低到充电器可接受的电压。但电压稳定性不知道怎么样?听说有的充电器电压不稳定会烧。

2. 把电压升高到110左右,再用开关电源降压后给充电器供电。一般的开关电源都是110 220通用的,常用的艾默生r48 2900最低支持85v输入。

网友:
要1000多了,不合算。不就是是发电机吗。不如直接买再小型的发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