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克] 豹2A6金属底盘总成到了~再精细修整调校~

楼主(2018-01-25):
感觉扭杆拉的有些紧,给扭杆轴套上润滑脂(保证扭杆灵活自如),扭杆预紧力调到刚刚够扭杆回弹到位,拖带轮也套上了轮皮(把所有轮的滴流溢水都锉磨修整掉),履带加一节并把诱导轮涨紧度调整合适(静置状态第一和最后路轮都能着地)

网友A:
如果履带是全钢的就更完美了。。锌铅合金的太脆了

网友B:
为啥坦克都用直流电机?底盘很漂亮

网友C:
这个合金的能管几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履带是全钢的就更完美了。。锌铅合金的太脆了

是铁的就可以,毕竟有些任性。合金的比较脆“宁折不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啥坦克都用直流电机?底盘很漂亮

受电源限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合金的能管几年吧!

不摔,不“超载”,应该会一直没问题吧,摇臂和轮都有轴承,比塑料的要耐吧

楼主:
这是恒龙原厂2.4G版的

楼主:
感觉原厂履带像是焦木材质的的

楼主:
由于摇臂有点不灵活,今天把摇臂拆下来上润滑脂。拆下诱导轮后取消履带,顺便把诱导轮拆解开收拾下

楼主:
诱导轮的俩轴承

楼主:
诱导轮的倒模毛边用矬子修整修整

楼主:
摇臂肩处没有轴承,只是一个轴套,给轴套内外都均匀涂上一层润滑脂

楼主:
原本以为摇臂肩处也是有轴承的

楼主:
履带有81节,而且诱导轮的涨紧调整是在最低位,看上去有点紧,关键是第一个和最后一个路轮都被履带拉悬起来了,今天动手把备用的履带节给两边履带各加上一节,明天发加长履带后的图

网友D:
左侧输出轴中间一截易断,治标的话一定要把张紧度调松,治本的话只能换双流解决。

楼主:
加了一节履带,有点过松,把诱导轮涨紧度调了调,现在松紧比较合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左侧输出轴中间一截易断,治标的话一定要把张紧度调松,治本的话只能换双流解决。

你的这是因为履带太紧把输出轴干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