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升机桨配平

楼主(2018-01-26):
大伙是怎么配平桨叶的呢,我是这样配的,提出来一起探讨一下,看看能不能讨论出更先进更高效更有效的配平方法
首先新桨收到货第一件事,秤一下重量是否基本一致,如果不一致(但也不是差的离谱),那我会先给轻的那根桨贴透明胶,在桨的中间贴,贴到两根桨基本一样重,我的秤是0.001的精度,也会秤到精确到小数点后面两个零的下一位(这个时候费点劲,飞的时候就爽啦,其实也就几分钟搞定),重量秤好这是第一步,配重透明胶先别贴太紧

第二步,直接上桨平衡器,这个时候很可能两根桨的重心到桨孔的距离不相等而一上一下,然后就看贴胶的那根桨处在上面还是下面,如果是在上面,贴的胶就远离桨孔,反之在下就往桨孔移动,调整过程中胶先别贴太紧,这样好调整胶的位置,通过这样调整两个桨的水平,调水平之后多次拨动桨叶让它上下自由摇晃,看是否回归水平,如果一直保持水平就配平完成,说一堆就两个动作,配重和调整重心,既然重量一致,然后保持水平,那么重心就在桨孔两侧对称分布,虽然不知道重心在哪,但是桨已经动静平衡了

我一直使用这个方法配平,效果也不错,不知道有没有漏洞,或者更好的配平方法,请赐教

网友:
尾桨如何配平?

网友A:
都是一样的  重心一致  重量一样  只不过没有配平器就先找重心  然后把重心调到一样的位置   最后以重心为中点配重量。

网友:
尾桨不都是测震动,贴胶带    震动增大,贴另一面,减小了,就再换一片大一点的胶带,反复,直到震动最小。震动是蓝牙和手机连接测量的。  不过一般尾桨不管它,最多称一下重量,差不多就装上飞喽。 是在强迫症,就连尾桨夹   螺丝等一起秤。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是一样的  重心一致  重量一样  只不过没有配平器就先找重心  然后把重心调到一样的位置   最后以重心为 ...

殊途同归

网友:
从没有陪过动平衡,两只桨重量差0.5克以内,我都是随便飞的。因为我也不能保证横轴住轴尾轴就百分百的没有弯曲。只要飞着不别扭我就不管。

网友B:
我看垂尾不晃就行

网友C:
记号笔尾桨一只打好记号,然后拆了主旋翼头,启动达到高转速关机几次,看看那个桨朝下的次数多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看垂尾不晃就行

解决尾巴虚位以及尾桨平衡可以有效提高飞行品质,尾轴固定轴承,尤其是靠近尾桨的侧板那个轴承。外侧要上螺丝胶,不要多上,容易溢出,进入轴承内部就不好了。前后传动杆伞齿一定要用垫片调整间隙,虚位小不容易扫尾轴齿。

网友:
请问你们的mb陀螺仪怎么测震动的?

网友D:
不需要重量一致,就算重量一致也不一定平衡的。

也不需要一定在重心位置贴纸,只要桨平衡器平了,那就完美。

当然如果是双桨导致的震动那没办法,那是横轴不平,跟桨不平衡没啥关系。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不需要重量一致,就算重量一致也不一定平衡的。

也不需要一定在重心位置贴纸,只要桨平衡器平了,那就完 ...

桨平衡器平了  那么不就是重心就一致了  重量也一样了吗?没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桨平衡器平了  那么不就是重心就一致了  重量也一样了吗?没用过

A桨重量*重心到桨孔的距(力臂长度)=B桨重量*重心到桨孔的距离(力臂长度),     杠杆原理,即便重量不同,由于重心分布不一样,也就是力臂长度不同,也可以达到水平,举例就是传统杆秤的使用场景,秤重物时,物品离支点近,砝码离支点远,依然可以达到秤杆水平

网友:
我直接放尾管上。。看看两头平齐不。。

网友E:
我觉得只要重心距桨孔距离乘重量一样就行了吧,并不一定要重量完全相等啊,离心力是质量×角速度平方×半径(重心距旋转中心距离),只要质量乘半径的值一样,甩起来桨产生的离心力应该也一样吧,所以一直有疑问为啥要确保重心位置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只要重心距桨孔距离乘重量一样就行了吧,并不一定要重量完全相等啊,离心力是质量×角速度平方×半径 ...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但是能把重心重量都搞定,让一对桨所有参数一致还是挺能满足强迫症的,实际飞行效果也是很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记号笔尾桨一只打好记号,然后拆了主旋翼头,启动达到高转速关机几次,看看那个桨朝下的次数多就知道了。 ...

回头试试,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桨平衡器平了  那么不就是重心就一致了  重量也一样了吗?没用过

重心一致又平的话,重量也不一定一致的,因为出厂为了配平两只桨打孔不一定在同一位置上。

由于打孔不一致,所以重心一致就变得完全没必要,甚至是有害的。

桨平衡器平了,只能说明重心的重量乘上重心到打孔的距离后是相等的,根据向心力公式任何转速下也会相等(不考虑形变)。
所以配平只用看平衡器即可,贴在什么位置不需要讲究,简单暴力效果显著。

网友:
参考大桨的简易平衡器方法,连桨夹和中联一起挂到光轴上面看。
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很多牌子尾桨夹安装好不是紧配的有虚位,要靠离心力拉紧,所以此法可能会测不准。

网友A:
引用 楼主:
A桨重量*重心到桨孔的距(力臂长度)=B桨重量*重心到桨孔的距离(力臂长度),     杠杆原理,即便重量不同, ...

照这样说就有很多种方法喽   如果胶带靠中间贴,就要多贴一点,如果往桨尖贴  有可能只需一点点就行了。 在平衡器上看都是好的,飞起来效果会一样吗?  请教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只要重心距桨孔距离乘重量一样就行了吧,并不一定要重量完全相等啊,离心力是质量×角速度平方×半径 ...

会不会是因为大桨是要变距的   重心位置不一样,哪怕螺距一样,也会有剪刀桨?  还真没有深入研究过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因为大桨是要变距的   重心位置不一样,哪怕螺距一样,也会有剪刀桨?  还真没有深入研究过

重心到打孔位置不一样没有影响。
如果你是说上下偏,或者迎风面跟背风面偏,因为距离太小影响不大。

如果遇到桨都不直的,上下弯或者左右弯的,没救了,丢了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D:
重心到打孔位置不一样没有影响。
如果你是说上下偏,或者迎风面跟背风面偏,因为距离太小影响不大。

这个配桨还有这么多门道啊   我一直都是称重量   找重心   最后贴胶带   力求重心  重量都一样   也没用过配平器    不过一直飞着没什么异常,改天试试多种方法,看看有什么区别。

网友:
尾轴轴承上螺丝胶,飞行品质会有提高,还不花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配桨还有这么多门道啊   我一直都是称重量   找重心   最后贴胶带   力求重心  重量都一样   也没用 ...

桨尖重,配重要集中尖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照这样说就有很多种方法喽   如果胶带靠中间贴,就要多贴一点,如果往桨尖贴  有可能只需一点点就行了。  ...

我不是说这样配重可行,我是说单纯看桨在平衡器上水平可能的实际情况,如果重量不一样也是可以达到水平的,就是重一点的重心靠近桨孔,轻一点的重心远离桨孔,我是针对那位模友所说的只要平衡就没事这一结论说明一下可能存在的情形,我肯定是坚持重量一致然后平衡,这样得出重心两侧对称的结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桨平衡器平了  那么不就是重心就一致了  重量也一样了吗?没用过

平了不能直接得出重心和重量都一致的结论,比如我上面举的例子,秤杆平了,但是砝码和重物重量是不一样的,重心更是相差甚远,所以只有配好两只桨的重量一致之后上平衡器用配重调整重心达到水平,这样重量一致然后又水平了,重心也就对称了,这是我发文的观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平了不能直接得出重心和重量都一致的结论,比如我上面举的例子,秤杆平了,但是砝码和重物重量是不一样的 ...

刚刚才发现你就是楼主啊啥也别说了   咱两的方法是一模一样的    我是先搞重心   再配重量   你是先配重量  再平衡重心。    同一副桨  咱俩配出来的肯定一模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刚才发现你就是楼主啊啥也别说了   咱两的方法是一模一样的    我是先搞重心   再配重量   你 ...

没错,殊途同归

网友:
楼主和我完全一样的处理方式^_^,目前发现效果还是很不错的。我用了两支不同品牌的浆这样配平后都很好飞……

网友F:
楼主有考虑过桨本身就重量一致但不平衡的状态吗,这时加配重就破坏重量一致,不加就不能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有考虑过桨本身就重量一致但不平衡的状态吗,这时加配重就破坏重量一致,不加就不能平衡

这样的情况,我是用相同重量的配重调整粘贴位置来调整两个桨的重心一致然后达到平衡的

网友:
先配质量再配重心是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需要重量一致,就算重量一致也不一定平衡的。

也不需要一定在重心位置贴纸,只要桨平衡器平了,那就完 ...

是有办法同时做到动静态平衡的,而且我已经做到了,有一套完整的方法,之前有个人发帖说过方法,我的和他差不多。我的500L大桨动态平衡后,静态误差0.04克,定速2400转,一次重降落后kbar查看最大震动1800。不知道这个值算不算大。

网友G:
本人超级新人一枚。   我也很好奇这个问题, 刚买了一架470LM还不敢装, 还在飞super CP练习悬停。   我记得向心力公式是F=m*r*角速度的平方。  如果桨叶平衡器是平的, 那么理论上桨叶每一边质点到固定孔的力矩合成是一样的, 也就是每一边的合成力矩 [m(i)*r(i)*g]对i求和是一样的 ( m(i)是质点i的质量, r(i)是质点i到固定孔的距离, g是重力加速度)。    即, 左边( [m(i)*r(i)*g]) = 右边( [m(i)*r(i)*g])。  对公式两边都乘以 角速度w^2/g,   等式仍然成立,  得到  左边( [m(i)*r(i)*w^2]) = 右边( [m(i)*r(i)*w^2]),  角速度对于桨叶上任何一点都是一样的, 所以转动起来以后,左右两边的向心力也是一致的。

所以想请教论坛的各位老手,  实际操作中, 为什么光用桨叶平衡器还不够? 先谢谢啦。

网友H:
倒时真的试过,重心找到了,也配重了,上平行器,还是不平行。最后直看平行器随便贴。只能说,飞起来,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本人超级新人一枚。   我也很好奇这个问题, 刚买了一架470LM还不敢装, 还在飞super CP练习悬停。   我记 ...

如果上平衡器桨叶水平,一种可能是两个桨参数完全一样,一种就是重量不一样但是通过杠杆原理达到的水平,既然能通过配重来调整两个桨的重量达到相同,那么我能通过配重位置来调整桨的重心位置,重量一致,重心一致,两个桨叶的参数也就完全一致了,参数完全就没理由出现桨的离心力不一样的情况了(不考虑两个桨的软硬差别厚度差别等)

楼主:
引用 网友H:
倒时真的试过,重心找到了,也配重了,上平行器,还是不平行。最后直看平行器随便贴。只能说,飞起来,还可 ...

如果上平衡器桨叶水平,一种可能是两个桨参数完全一样,一种就是重量不一样但是通过杠杆原理达到的水平,既然能通过配重来调整两个桨的重量达到相同,那么也能通过配重位置来调整桨的重心位置,重量一致,重心一致,两个桨叶的参数也就完全一致了,参数完全一致就没理由出现桨的离心力不一样的情况了(不考虑两个桨的软硬差别厚度差别等)       cao   上面一条回复打错不少字

网友G:
引用 楼主:
如果上平衡器桨叶水平,一种可能是两个桨参数完全一样,一种就是重量不一样但是通过杠杆原理达到的水平, ...

哦哦, 有点明白了, 谢谢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G:
哦哦, 有点明白了, 谢谢解答。

别客气,交流才有乐趣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重心一致又平的话,重量也不一定一致的,因为出厂为了配平两只桨打孔不一定在同一位置上。

由于打孔不 ...

我原来也是这么想的,但后来仔细想想就不是这么回事,大桨在工作中其实并不是完全甩直的,由于受到空气阻力的作用,大桨会跟桨夹有一定的角度,这个角度是桨夹对大桨的拉力以及空气阻力的平衡情况决定的(这两个力的合力提供大桨做圆周运动的向心力),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两片桨的重量成力臂相同,但力臂不同就会导致两边大桨和桨夹的角度不同,使重心不会落在主轴上产生振动。

网友(2018-10-16):
引用 网友E:
我原来也是这么想的,但后来仔细想想就不是这么回事,大桨在工作中其实并不是完全甩直的,由于受到空气阻 ...

五道口的学生讲的就是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