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门机选择

楼主(2018-01-26):
富丽380,亚拓470,泰世x3,这三个新手选哪个好点

网友A:
毫无疑问...X3 360 皮传
富丽380全包,炸一下坏壳
470损失件多,修起来工作量大

网友B:
也可以试试450pro 325桨改皮传炸次机便宜的就是30多些

网友C:
这种贴都是一堆人各说各的道理,最佳练习机是模拟器。

网友D:
亚拓470 皮传炸鸡成本小

网友E:
入门机,肯定要考虑摔的问题
三台机,你就看哪个配件店多,你就买哪个

网友F:
新手搞个飞跃450pro不是挺好

网友G:
X3不二之选

网友H:
你要练手感的话,最经济就是模拟器,最贴近实际感受就是费K110,最有学习价值的是450级

网友I:
老生长谈的问题,每个飞机都有每个飞机的优缺点,买自己经济能够承受的飞机就行,土豪用700入门都无所谓,摔一下,修个几千小意思。穷小子哪怕修个10块都觉得贵。
买自己对眼的经济可以承受的就行了,其他都无视

网友J:
模拟器加二手450

网友J:
皮传更好

网友:
325的随意炸就好了

网友K:
450配件多

网友L:
冰人空机,450有木桨易碎舵机臂,用这两个炸鸡后舵机返修几率降低。

网友M:
看你走哪条路了,3D的话还是万国的450,炸机压力小,悬停航线嘛,我觉得入380,470合适,炸机几乎没有或很少的那种,反正我两种飞机都搞了,380级别飞机浮力大,比450更好飞,当然,觉得有把握,翻一下也可以

网友N:
要在你那三个候选的话,X3皮带版最好。其实450pro更便宜,或者上500pro,成本跟你候选那三个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