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为什么船要用水冷电机,而飞机不用也行?

楼主(2018-01-26):
为什么船要用水冷
电机
,而飞机不用也行?
各位大神解答一下

网友A:
飞机不是有风吗?

网友B:
飞机是风冷,没问题啊。风动船就不用水冷,因为可以风冷。船的电机在密闭的船舱,只能通过水冷套给电机降温。

网友C:
跑高速或比赛等场合,电机长时间工作在最大功率输出状态才需要水冷,大马拉小车就肯定不用啦。

网友D:
船的电机电流大发热大再加上船舱是密闭的,所以要水冷降温

网友E:
飞机是风冷

网友F:
话说,飞机你还带水冷,重不重,船用电机负荷高,温度高,又是在水上,自然用水冷

网友F:
然后,飞机的外转子怎么水冷,船都是内转子,外壳才能套个水冷壳

网友E:
还有一个原因,飞机一般都是外转子无刷,怎么水冷

网友G:
外转子电机本身就考虑到发热问题结构里已经包含了,只有内转子因结构的问题才会考虑使用水冷处理。

网友H:
也不是绝对的,电船可以上更大的电装,减小负载,发热量也就低,水冷就可以省了~

网友I:
飞机怎么用水冷?这么重,水又不能排出来,还不是热的,汽车是用的水冷,然后热水到水箱,通过风冷带出去。船,电机这些是在密闭的空间里,冷空气进不来的

网友J:
船,尤其是比赛的电船,重量要求很严格 ,整条船也就1㎏多一点点,一台电机也就两三百克,却要释放600W左右的持续功率。在水里跑,船舱又是密闭的,不用循环水来冷却难道还有更好的冷却方式吗?

网友K:
飞机都是直接风冷,船的电机和电调都密闭在船舱中,不用水冷的话没有办法散热

网友L:
真船也是用水冷循环的,所以船模上面有条件也用这个的!
飞机上面速度高,风速达,风冷效果很好,相当于一个电扇在吹风冷却!

网友M:
这个问题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