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请推荐个中档平衡充

楼主(2018-01-26):
我是新手,现在用的B3充电器有点慢,想请大师指点,推荐个中档的平衡充,价格在500元以下,效果稳定,对电池好的,又有升级空间的(我现在是450的飞机)的平衡充,谢谢各位老师。

网友A:
A6吧,平衡充电很好,充电很快电源加充电器够了。收二手可以更省

楼主:
引用 网友A:
A6吧,平衡充电很好,充电很快电源加充电器够了。收二手可以更省

谢谢指教,祝大师健康

楼主:
谢谢大师指点,开心大师。

网友:
艾斯特不错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师指点,开心大师。

乐迪这个充电器要注意是平衡头充电的,所以不能承受大电流,虽然设计是最大6a,但是一般4a以内充电才安全,之前有些人用着会baozha,但是我还没有出现过异常,一些大佬也用着很正常,还有如果用铁盒子的电源做电源会漏电,虽然只是麻麻的感觉,但是最好注意这个问题,把充电器不要和方盒子接触,因为很可能这种漏电使充电器故障,也会导致各种事故

网友B:
A9   A9可以一次冲3个3S或2个4S值得推荐,二手的也可以只要没问题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A9   A9可以一次冲3个3S或2个4S值得推荐,二手的也可以只要没问题就行

感谢老师来指点,以后多有麻烦呢。谢谢老师。

网友C:
A6/A9都不错,BC168操作更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C:
A6/A9都不错,BC168操作更简单

感谢支持,感谢光临指导。

网友D:
仅然是玩rc.充电器,当然是自己组装,才叫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仅然是玩rc.充电器,当然是自己组装,才叫好

这个就不会啦,飞机还能凑合装,但调不好呢。

网友E:
艾斯特608   620都挺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艾斯特608   620都挺不错的

谢谢啦啦老师,欢迎光临,。已经买了A6,也是各位老师推荐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啦啦老师,欢迎光临,。已经买了A6,也是各位老师推荐的。

不是什么老师,都是模型友

网友:
艾斯特620好,

楼主:
嗯,听说这个不错,也有人说是A6 A9方便的,好用就好,已经选A6了,但愿好用,也祝愿模友老师开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