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胖子?小胖子?

楼主(2018-01-26):
各位大神。能否讲讲胖子系列的机子,他们的玩点在哪里。可玩性是什么,我见过别人玩的,能飞几千米,还能设置自动盘旋,自动返航,我准备想搞个小胖子,先玩玩,能否推荐个配置谢谢大家啦

网友:
装飞控玩远航,不过降落速度比较快

网友A:
有興趣,可看看我的幾個大胖的貼,有裝機到上各種設備和實現功能的內容。現在飛控,回傳,aat等都有便宜有貴,看自己想怎個玩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興趣,可看看我的幾個大胖的貼,有裝機到上各種設備和實現功能的內容。現在飛控,回傳,aat等都有便宜有 ...

就是想玩个飞远点的,您能否推荐个配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想玩个飞远点的,您能否推荐个配置

像我貼上面的上AAT和RLINK之類的增程,這樣就可以把遠程盡量最大化了,但是遠不遠還要看你的使用環境。要是新接觸 ,還是從簡到繁吧。小胖一般按店家的推薦配置就可以了。要是想長航時就用18650的電池。(重點還是要謹慎飛行,了解自己的禁飛區,全安第一)

网友B:
多看看帖子,小胖配置到处都是,飞远要配飞控,433,图传。
u22+切糕433+奥姆威蓝盒1w+鹰眼锐视旗舰+枫叶5.8g小平板+2814 1000kv+60a电调+9寸桨+4s5200电池。远了不敢说,来回20公里无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看看帖子,小胖配置到处都是,飞远要配飞控,433,图传。
u22+切糕433+奥姆威蓝盒1w+鹰眼锐视旗舰+枫叶5. ...

谢谢哈

网友(2018-05-25):
小胖子不错,现在第三人称视角无法降落,只能第一视角降落,飞机便宜,体积大,好飞,炸了不心疼,设备保留就行,头部粘接 的过程一定要用好的胶水,不然电池挂了成本太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