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ROT 450mx电机能换3.0mm的香蕉头吗?

楼主(2018-01-26):
450L原配的BL45X电调+Tarot450 3800KV+3S电池,这样配置没有问题吧?但是飞越的电机配套的是3.5的香蕉头,我能不能换成3mm的香蕉头呢?
电调参数:●持續最大電流:45A
●瞬間最大電流:60A持續時間15秒
●支援馬達型式:二極至十數極之內外轉子無碳刷馬達
●支援最高轉速:
二極 =>190,000rpm
六極 =>63,000rpm
●輸入電壓:2S~6S
●支援電池型式:鋰電 2~6 cells
●BEC輸出:5~6V無段可調式,承受電流持續 3A,瞬間6A

电机参数:
● 输入电压:DC7.4-14.8V 2-4cell Li-Po
●最大耐电流:45A
●最大输出功率:480W
●KV值:3800KV

网友A:
无所谓....别换成2mm的就行了。

网友B:
可以,但为什么不反过来,电调用3.5的,3.5粗一点,可以承受的电流更大,飞起来心里更踏实。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但为什么不反过来,电调用3.5的,3.5粗一点,可以承受的电流更大,飞起来心里更踏实。

亚拓原厂的电调就是3.0mm的,我就不想改动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所谓....别换成2mm的就行了。

好的,感谢!

网友C:
当然可以啦  3.5的比较长   布线有点麻烦(仅仅针对于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然可以啦  3.5的比较长   布线有点麻烦(仅仅针对于我)

3.5的母头还没到,但是公头3.5的比3.0的短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