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大神,富斯九通道遥控器正负极接反烧了

楼主(2018-01-26):
富斯九通道遥控器电池接反了,导致烧控了,拆开看了一下,烧了一个黄色的电子元件,请问大神,这个配件在淘宝能买到吗?叫什么名字?或者有人会修吗?急,急,急。

网友A:
钽电容,买上个25V,10uF的就行

网友B:
贴片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钽电容,买上个25V,10uF的就行

这个电容分型号吗?还是说买一个25V10uf装上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贴片电容

这个分不分型号?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电容分型号吗?还是说买一个25V10uf装上就行?

已经说清楚了,这就是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经说清楚了,这就是型号

好的  感谢。已经在淘宝上选购了。

网友C:
烧了这个不一定换这个就可以的。可能把芯片击穿了。这个电容取掉你开机看看能不能 其实这个电容只要不造成短路就影响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烧了这个不一定换这个就可以的。可能把芯片击穿了。这个电容取掉你开机看看能不能 其实这个电容只要不造成 ...

拆开看了,这个黄色的电容烧黑了。其它没有外观损坏。不知道装上这个还能不能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拆开看了,这个黄色的电容烧黑了。其它没有外观损坏。不知道装上这个还能不能用

这个要不要都可以 你把这个拆了再试试 如果没反应那就还有其他地方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要不要都可以 你把这个拆了再试试 如果没反应那就还有其他地方坏了

没有他能开机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有他能开机吗?

这个东西可要可不要。明白吧?

网友D:
反接ldo必挂,电容可以直接拆掉

网友E:
楼主换了电容修好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东西可要可不要。明白吧?

拆掉了,开不了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反接ldo必挂,电容可以直接拆掉

电容拆掉了,开不了机。还有哪容易烧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换了电容修好了吗

电容还没到,现在还在路上,还得两天才能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容拆掉了,开不了机。还有哪容易烧坏吗?

反接电源部分肯定坏,如果LDO内部短路,MCU也会坏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掉了,开不了机。

那就还有其他东西坏了 可能是芯片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