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GKONG ET100图传的水波纹问题。

楼主(2018-01-26):
本人FPV新手,于3星期前在TB买了第一架穿越机,因为不知道怎样组装,所以选择了成品机,ET-100刚好适合我的要求,但好景不长,刚刚调好参数放飞了两起落就因为图传突然花屏(满电飞了大约1分钟),飞机飞掉失了。因为这个项目比较吸引我,所以我又在TB同一店里买了两套ET-100,因为有第一架机的教训,这次我拿到飞机后什么也不做,先通电试试图传的问题先,一开始就发现图传很烫手,外层收缩膜都发软了,通电三分钟,图传就失灵了,什么信号也没有。拔掉电源,让图传冷却后,通电,这时水波纹出现了,拔电、再通电,也是一样。再是另外一台,也是一样的情况,无奈只好联系TB客服调换,等了一个星期,新机到手了,这次也是跟上次一样,先来个测试,但很遗憾,两架新机我和上次的一样问题,先是过热掉失信号,然后再通电就多了水波纹,水波纹情况下再通电一分钟,重启,故障消失,但三分钟后过热,掉信号。

一次买了两套ET-100

一次买了两套ET-100

楼主:
怎么办?如果是电路问题再调换也只会浪费快递费,我感觉这种故障应该是和电路设计有关的,或者是零件选用了不良品。不如先试试自己维修一下。

楼主:
于是拿出修理无线电的工具出来找原因。
当然焦点就是图中这个六脚降压芯片了,因为它最热。

楼主:
经过量度,图像掉失的元凶基本就是它了。IF8HH六脚降压芯片,网店一时找不到,于是到广州市惠福西路去找找。

零件买回来了

零件买回来了

楼主:
将洛铁头打磨尖了,然后在放大镜的帮助下终于卸下了有问题的ic。清理干净电路板将新买的零件小心翼翼的焊上去。

太小了,那个放大镜拆卸

太小了,那个放大镜拆卸

楼主:
焊的时候拍不了照片。
焊好后再三检查电路,无问题了,于是通电,看看效果。
烦人的水波纹消失了,但还是有一点点干扰的线,但不影响使用,于是连续开机5分钟,图像不会掉失,手摸ic感觉没有之前那么热。
最后是希望厂家能重视这一故障,把好质量关,将好产品和广大爱好者分享。

楼主:
这都是最近买的。

网友A:
修的不错,另外可以在电源端加个胆电容,有一定的效果

网友B:
这么小,得用多小得烙铁头?

网友:
钻研精神很可嘉,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小,得用多小得烙铁头?

一般的烙铁头就行,把焊盘清理干净,可以堆焊。

网友C:
貌似这个图传之前只是25mw,后来你整成25/200mw,硬件没变,就特别容易出事。建议换一个一体图传吧。

网友:
学习了,自己动手解决实际问题才是魔友们的真功夫!!!

网友:
原来是这样,朋友的那只ET100图传直接不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貌似这个图传之前只是25mw,后来你整成25/200mw,硬件没变,就特别容易出事。建议换一个一体图传吧。

这是100mw的,奇怪了,我5个都没遇到过这种问题,只是撞一下会出现细条波纹,重新上电就好

网友D:
楼主,加个好友,我的et100一样问题,我广州的,虽然前日已经寄回去售后,但可能都要揾你帮帮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加个好友,我的et100一样问题,我广州的,虽然前日已经寄回去售后,但可能都要揾你帮帮手

我都要!

楼主:
不够权限加好友,可以加我的微----信 电话15918483426

楼主:
广州的朋友可以一起玩,我在番禺洛浦有场地和门旗。

网友:
学习了,楼主动手能力真强

楼主:
本人陆海空模型什么都玩,有空可以一起玩车玩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的不错,另外可以在电源端加个胆电容,有一定的效果

好的,有空试试。

楼主:
还有玩摄影。

楼主:
这些是广东省青少年航空航天模型锦标赛上FPV项目的摄影作品。

网友:
引用 楼主:
经过量度,图像掉失的元凶基本就是它了。IF8HH六脚降压芯片,网店一时找不到,于是到广州市惠福西路去找找 ...

IF8HH六脚降压芯片是什么型号的?

楼主:
IF8HH 就是型号。

网友C:
引用 楼主:
广州的朋友可以一起玩,我在番禺洛浦有场地和门旗。

我在厦滘,哈哈!难道你就是聪少?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在厦滘,哈哈!难道你就是聪少?哈哈

是啊,有空到你工作室玩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广州的朋友可以一起玩,我在番禺洛浦有场地和门旗。

唔远喔,东涌过来都唔耐

网友(2018-02-27):
楼主,我刚买的et125也是图传出现横纹,kk的品控真的让人不敢恭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