咋回事?

楼主(2018-01-26):
新买的3.7V 2500mAh锂
电池
,充了五个小时的电,开机后用了没一分钟就提示电量低啊? 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拆开电池看看,充电器显示冲了多少进去?

网友B:
是不是没有冲进去

网友C:
什么充电器,充5个小时?是不是过充把电池也干掉了

网友C:
要不就是没充进电,有电显看一下

网友D:
剃须刀使用时老觉得电池电电不足,拆开来一测才知道充电电流仅60ma,充电5个小时才储电300mah。

网友E:
LZ用的什么充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