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pix飞控问题

楼主(2018-01-26):
我的pixhack刷的3.5.2的固件,只有在自稳模式才能切到自动调参,定高模式下切自动调参没反应,请知道的大神们不吝赐教

网友:
升级固件吧!

楼主:
我是从最新固件刷回去得

网友A:
那就先刷固定翼的固件再刷回多轴的固件。然后重新校准再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先刷固定翼的固件再刷回多轴的固件。然后重新校准再试

再试一下吧,谢谢

网友:
3.5以上固件可以使用定点模式进入自动调参,定高一直都可以进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