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知道的帮忙解答下,这鸡鸡在撞无数次之后解锁出问题了

楼主(2018-01-27):
请知道的帮忙解答下,这鸡鸡在撞无数次之后解锁出问题了,有时能解锁有时不能解锁,有时把鸡鸡斜着放就能解锁!我确定不是油门值关系,

网友A:
陀螺仪失灵了?

网友B:
重置下加速度计试试看,应该是加速度计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陀螺仪失灵了?

有朋友这么说过,不知道是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置下加速度计试试看,应该是加速度计的问题~

我试试看看

网友C:
小飞机还是安逸。。。。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飞机还是安逸。。。。

小飞机飞起很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