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翼老手转直机新手,请教问题。

楼主(2018-01-27):
十几年前飞过油直,仅限于悬停,炸的心理有阴影。前两天咸鱼上弄了一款470L,连续几天论坛潜水基本上补课补得差不多了。现在还有几个问题请教各位前辈。现在目标只有一个:悬停练习,不玩3D。

1、电调是好赢V4,默认是直升机精灵定速模式。转速超高,只练习悬停有没有必要?要不要改成直升机线性油门模式?

2、油门到顶以后,推杆时舵机臂会碰到框架,油门到底以后,打副翼时舵机臂球头会碰到舵机自己,电调是K8,看别人帖子里说飞起来就碰不到了,对不对?
3、看K8教程调试,基本上+10°和-10°左右的数据,50%油门0°螺距,练习悬停需要这样吗?
图片楼下奉上。
问题不用全回答,一条一条说清楚就行。

网友A:
前辈好。
1.定速好啊,转速太低了反而不好,飞机不稳,锁尾效率不高。2.设置下大小舵量,反正不飞3d,循环螺距没必要那么大。
3.练习悬停第一个点设负,第二个点0,而后递增,最大螺距12或13

楼主:
手机拍照登陆上传真是累啊,图片大了不行,屏幕又小简直是欺负老人家。

螺距到底,副翼到最右球头会撞到舵机自己。

螺距最大,推杆舵机臂会碰到轴承框。

打架问题是不是正常,要不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辈好。
1.定速好啊,转速太低了反而不好,飞机不稳,锁尾效率不高。2.设置下大小舵量,反正不飞3d,循环 ...

直机你是前辈,我是新来的。舵机别劲这种事你的机子有没有?

网友:
球头打舵机壳不正常,舵机中力点估计没调好,你的十字盘应该没调水平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机你是前辈,我是新来的。舵机别劲这种事你的机子有没有?

像楼上说的,检查一下0螺距的时候,十字盘是否水平,三个舵机臂是否在中立点,中立点就是舵机臂与舵机机身垂直,向下或向上偏一点是正常的,但三个舵机偏的方向要一致,然后可以在k8里调平

网友:
悬停要啥负螺距,我当初就是悬停正负13拍坏好多脚架,不练倒飞负螺距一点点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机你是前辈,我是新来的。舵机别劲这种事你的机子有没有?

十字盘博士帽里的循环环减小

网友:
进设置吧总距和循环螺距弄小点 总距正负11度 循环7度

楼主:
谢谢楼上二位,可能是循环螺距太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二位,可能是循环螺距太大了。

控上新建个模型,全部默认设置,循环螺距8°即可,正负螺距12°,怎么会憋到舵机呢,从来没发生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