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航线规划的另一个选择

楼主(2018-01-27):
一般用missionplanner比较多,尤其航测的航线很方便。今天在qgroundcontrol里面发现,有些设置比mp更方便,比如自动降落会自己加一个盘旋还有300米降落路线。

顺便请教个问题关于apm固定翼飞行参数,如何调整自动飞行时转弯半径?

网友:
这是什么地面站?

网友A:
航线规划是地面站把路线数据全部发给飞控存储后执行的?还是地面站用数传时时把数据传输到飞控慢慢执行的?

楼主(2018-03-04):
引用 网友A:
航线规划是地面站把路线数据全部发给飞控存储后执行的?还是地面站用数传时时把数据传输到飞控慢慢执行的? ...

是存储在飞控上的,我一般用Wi-Fi数传在地面用手机上传航点,然后飞机抛出去自己飞,数传都是断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