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三叶四冲70级发动机 已拆解 大神请进!(问题已经找到并满血复活 谢谢大...

楼主(2018-01-27):
          第一次玩甲醇四冲机  以前都是两冲机 ,正常磨合后爽飞了两次 磨合后机器大约运行一小时  今天突然感觉缸压特别的小 怎么调试也不稳定  没有高速没有怠速 运转一会就熄火!用手拨桨几乎感觉不到缸压,着车的时候不断有油从化油器口和排气口喷出 就像燃烧不充分一样。随后当富油处理 但是关油针发动机转速不上升 几乎没有关小油针的反应 随后现场调整气门间隙 调整完成后没有效果。随后回家拆机, 拆开的时候用手面堵住缸套和活塞的上面 转动缸压可是很大  而且还吸的手面都红了  但是把机器装起来后再转就没有缸压了  附上照片,请各位大佬帮忙分析一下情况。今天零下10度在室外呆了7个小时飞机都没有升空,万念俱灰。
       机器零件已经清洗完毕   没找到问题之前不敢装机  在线等高手帮忙,先谢谢大家! 今天零下10度在室外呆了7个小时飞机都没有升空,万念俱灰。

         刚才发现进气门密封不严  漏气 可能导致没有缸压  用手堵住进油口缸压一下就上来了  把杠头拿下里用嘴吹排气吹不动  吹进气口 气就从进气门漏出 发出嘶嘶的响声  请问有没有兄弟会研磨气门的 或者有别的办法也可以!
          现在已经查明原因  是因为进气门漏气导致爆发的时候气从进气门回到化油器  化油器才会喷油 导致误判断是富油  请问大神们 进气门漏气应该怎么处理?自己研磨气门还是返厂?自己研磨应该怎么弄?
         (自己判断依据:用手堵住进气口缸压正常  不堵的情况下 活塞在上止点上进气口发出嘶嘶的声音并且没有缸压)

问题已经找到 并顺利完美解决  谢谢论坛这么多朋友的回帖,对我帮助很大 也吸收了很多营养!下面说一下问题所在!        新发动机磨合好以后 爽飞两次还是很好用的 自认为没有贫油,所以对拉缸也一直没有怀疑,飞过两次以后突然钢压下降,机器无法调好 没有高速和低速 而且发动起来没有几秒就熄火,中途换过热火头,也认真的调过气门都没有效果,随后回家拆机(图片看一楼),用的油确实不怎么样,积碳很多,不过也可能与缸压严重不够导致燃烧不充分有关系,拆机检查缸套活塞和活塞环都没有明显磨损,随后逐一排查原因,把缸头摘下后用手掌按住然后转动机器结果缸压正常,按上缸套就没有缸压,用手堵住排气没有效果,随后用手堵住进气口缸压突然又恢复了,初步怀疑是进气门密封不严,用嘴吹杠头的进气口和排气口仔细感觉区别,确实感觉到进气口有漏气现象。
       因为担心不是气门的原因 随网上订了活塞、杠套、活塞环、气门两个。到货后先把进气门换上新的,用嘴吹进气口好像不漏了,随后把杠头装上,转动检查发现缸压特别大了,仔细调整气门后组装,至此问题解决。故障出现的原因至今也不明白,是因为新买的发动机中奖了?还是因为贫油导致气门损坏?但是缸套和活塞都磨合的很好!请高手回答!
      再次感谢所有回帖朋友的帮助!问题解决了很高兴跟大家一起分享,周末爽飞送大家视频!自己买多的东西当备件了!呵呵!
      有同样问题的朋友可以一起交流!本人微信hc782406881

拆解后积碳很多

拆解后积碳很多

缸套璧看不出明显的拉缸

缸套璧看不出明显的拉缸

曲轴箱积碳和腐蚀

曲轴箱积碳和腐蚀

曲轴基本没有矿量

曲轴基本没有矿量

活塞用手摸感觉还是比较滑的

活塞用手摸感觉还是比较滑的

缸套取出后目测有磨损

缸套取出后目测有磨损

但是用手摸缸套一圈没有感到有划痕

但是用手摸缸套一圈没有感到有划痕

请前辈们帮忙分析

请前辈们帮忙分析

缸头和气门零件

缸头和气门零件

发动机外部零件

发动机外部零件

发动机壳

发动机壳

活塞和环

活塞和环

全套零件

全套零件

换上新的气门 研磨

换上新的气门 研磨

用牙粉和机油制作的研磨膏

用牙粉和机油制作的研磨膏

满血复活 谢谢大家

满血复活  谢谢大家

网友:
用的油太差了

楼主:
用的speed 成品油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的speed 成品油啊

太垃圾了,至少也得waypower和top啊,最好用coolpower

网友:
换油。speed这油渣渣。。我的也是如何调试都不行。换油ok

网友A:
检查一下活塞环和活塞的间隙

网友:
换油行了上来骂一下死得快甲醇油。不行当我没说

网友B:
气门座处,积碳?
烧得是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活塞环和活塞的间隙

请问活塞和活塞环间隙怎么才算是大?  拆开的时候用手面堵住缸套和活塞的上面 转动缸压可是很大  而且还吸的手面都红了  但是把机器装起来后再转就没有缸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气门座处,积碳?
烧得是素油?

烧的speed成品油  不知道积碳怎么这么多   拆开的时候用手面堵住缸套和活塞的上面 转动缸压可是很大  而且还吸的手面都红了  但是把机器装起来后再转就没有缸压了

楼主:
       现在已经查明原因  是因为进气门漏气导致爆发的时候气从进气门回到化油器  化油器才会喷油 导致误判断是富油  请问大神们 进气门漏气应该怎么处理?自己研磨气门还是返厂?自己研磨应该怎么弄?

网友:
同款机器 还没空装机

网友:
1升30几块钱的油也敢用……以前玩车模的时候COSMO一桶4L都是300多的,后来因为燃料实在是太贵转了汽油
气门拆下来看看上面有没有积碳或者其他垃圾影响了气门的密封,用化油器清洗剂擦干净再装上去看看气密如何,还不行就换掉吧。
一般一个发动机跑个四五桶油缸套和活塞也差不多要换掉了,四重转速慢点可能寿命还长些,不过看曲轴都有点生锈了想必你平时也没去保养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烧的speed成品油  不知道积碳怎么这么多   拆开的时候用手面堵住缸套和活塞的上面 转动缸压可是很大  而 ...

气门座的研磨修复是这样的。1、先在气门裙边处涂抹抛光膏,气门座对应位置也涂满。

2、然后,把气门放回原位,找一个带吸盘的东西,比如玩具气枪的皮揣子,等等类似的东西,把气门吸住,两手撮捻,像钻木取火状,直到所有积碳都被研掉,气门上配合严丝合缝。

你用的这种油,其润滑部分就是蓖麻油,没有合成油。所以在高温时结了碳。

网友B:
引用 楼主:
烧的speed成品油  不知道积碳怎么这么多   拆开的时候用手面堵住缸套和活塞的上面 转动缸压可是很大  而 ...

回复了,有两张图。
可是,还在审核。
审核太慢,可能要两个工作日(周六、日除外),也可能被扔垃圾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了,有两张图。
可是,还在审核。
审核太慢,可能要两个工作日(周六、日除外),也可能被扔垃圾堆 ...

兄弟说回复什么需要审核?没读明白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兄弟说回复什么需要审核?没读明白

回你的帖,正在(还在)审核中,你看不见,我也看不见,可能是怕我说了什么违法的言论消毁证据。
等帖子审核通过了就看见了。

大致意思是需要研磨气门和气门座,同时的,用研磨膏,还需要弄一个小皮揣子似的东西做为专用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你的帖,正在(还在)审核中,你看不见,我也看不见,可能是怕我说了什么违法的言论消毁证据。
等帖子 ...

          太感谢了  图看到了,非常详细,现在太有用了 正用的上,找个时间研磨一下试试看 , 看来积碳是油品的问题  换换油试试看!非常感谢!等研磨了再来汇报结果

网友:
买羊毛磨头,还有研磨膏~装充点电钻上~那个转速慢~效果和抛光的差不多,买羊毛磨头的时候注意大小~

网友C:
比你的缸体稍微大一点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比你的缸体稍微大一点就好

       谢谢回复  不过不是拉缸了  是气门漏气 需要研磨气门

网友D:
磨气门   3分钟搞定

网友:
换好的油料,不然发动机就会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磨气门   3分钟搞定

         磨气门三分钟就可以吗  用多细的研磨膏?

网友E:
漏点气没关系,没必要磨,检测下气门弹簧有没有短?如果没有就把气门弹簧拆下来拉长三分之一装回去就可以了,运行几分钟就正常了,但是你的油实在太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漏点气没关系,没必要磨,检测下气门弹簧有没有短?如果没有就把气门弹簧拆下来拉长三分之一装回去就可以了 ...

嗯嗯 油确实太差了  气门漏气确实不严重 但是为什么装上缸头就没有缸压  用手堵住安装化油器的进气口缸压就来了

网友:
国产油  不如自己甲醇和蓖麻油自己配合

网友:
很多国产油不如自配油 里面的润滑剂远不如蓖麻油可靠 New

网友:
就看看气门弹簧有没有断,没断就用手拉长3分之1装回去启动下就有压力了。肯定的

网友:
老兄你这个我怎么看都是有点拉缸了~缸头缸套都划伤的厉害~

网友F:
油确实不好,缸套有拉缸的迹象,气门漏气,一方面是国产机的特质,一方面是油太差。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油确实不好,缸套有拉缸的迹象,气门漏气,一方面是国产机的特质,一方面是油太差。

缸套用手摸着还挺光滑的  难道是因为拉缸才导致没有缸压了?但是用手按住进气口缸压就很大啊  松了手就没有了  只有气门漏气的解释啊  现在最迷惑的就是找不到原因 已经定了新的气门和缸套活塞全套 到货了挨着换呗试试  也买了top了  这个油真的不行 第一次见这么多祭坛的

网友:
活塞环的机器   钢压不会大

网友G:
气门的原因很大, 至于是什么造成气门漏气的呢原因很多, 兄弟,根据您说的情况研磨下气门应该会解决的!或者是气门间隙调的小了! 至于油品的问题我不做任何评价,注意您发动机的进油量,也就是油针的调试, 尽量的微富油,不要贫油!还有火头的选择,压缩比不同的发动机用的火头型号也不一样,即压缩比越高的甲醇机用的热火塞的值越低,也包括甲醇机燃油含硝基甲烷的多少也来选择热火头的值,即,硝基甲烷含量越高,选择热火头的值越低。!一般看发动机使用说明书上标配的。至于火头的选择那就是经验积累了。老模友一般不会去告诉他人的!,之前修过苏联的莫斯科人汽车,它的暖风是燃油的,它点燃燃油就是用的热火塞!那时候配件城没有都是自己做!总之 甲醇机的活塞和缸套(气缸头)比较脆弱!切记,4冲程的发动机的气门间隙不要太小,微大点没事,小了就会烧气门!  汽修机电一体化16年   隔 壁老王!

网友G:
对了,补充一下,4冲程的发动机点火正时一定要对好!,否则永远不会着车!除非你浇上油拿火种点着!

楼主:
引用 网友G:
对了,补充一下,4冲程的发动机点火正时一定要对好!,否则永远不会着车!除非你浇上油拿火种点着 ...

谢谢这位兄弟 点火时间没有动  就是清洗的时候拆了一下  正确安装回去了 这个还是略懂不会错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气门的原因很大, 至于是什么造成气门漏气的呢原因很多, 兄弟,根据您说的情况研磨下气门应该会解决的!或 ...

谢谢 兄弟的回帖  很有营养 学习了 感谢了!

楼主:
        问题已经找到 并顺利完美解决  谢谢论坛这么多朋友的回帖,对我帮助很大 也吸收了很多营养!下面说一下问题所在!        新发动机磨合好以后 爽飞两次还是很好用的 自认为没有贫油,所以对拉缸也一直没有怀疑,飞过两次以后突然钢压下降,机器无法调好 没有高速和低速 而且发动起来没有几秒就熄火,中途换过热火头,也认真的调过气门都没有效果,随后回家拆机(图片看一楼),用的油确实不怎么样,积碳很多,不过也可能与缸压严重不够导致燃烧不充分有关系,拆机检查缸套活塞和活塞环都没有明显磨损,随后逐一排查原因,把缸头摘下后用手掌按住然后转动机器结果缸压正常,按上缸套就没有缸压,用手堵住排气没有效果,随后用手堵住进气口缸压突然又恢复了,初步怀疑是进气门密封不严,用嘴吹杠头的进气口和排气口仔细感觉区别,确实感觉到进气口有漏气现象。
       因为担心不是气门的原因 随网上订了活塞、杠套、活塞环、气门两个。到货后先把进气门换上新的,用嘴吹进气口好像不漏了,随后把杠头装上,转动检查发现缸压特别大了,至此问题解决。故障出现的原因至今也不明白,是因为新买的发动机中奖了?还是因为贫油导致气门损坏?但是缸套和活塞都磨合的很好!请高手回答!
      再次感谢所有回帖朋友的帮助!问题解决了很高兴跟大家一起分享,周末爽飞送大家视频!自己买多的东西当备件了!呵呵!
      有同样问题的朋友可以一起交流!本人微信hc782406881

换上新的气门进行研磨

换上新的气门进行研磨

用牙粉和机油制作的气门研磨膏

用牙粉和机油制作的气门研磨膏

仔细调整气门后组装 至此满血复活 谢谢大家

仔细调整气门后组装 至此满血复活 谢谢大家

网友:
恭喜这位摩友爽飞
!                                          能解决问题就好!  以后的路还很长,走好每一步!

网友H:
玩油機就是有這些樂趣,引擎的保養、維修、調教全自己動手。成功感是不知怎樣形容。

楼主:
引用 网友H:
玩油機就是有這些樂趣,引擎的保養、維修、調教全自己動手。成功感是不知怎樣形容。

兄弟说的全对  已经入了dle30cc 到货后开始磨合

网友I:
也就是说,你的问题是进气门漏气,换了就好了吗?我的一台三叶70四冲机,启动要很大风门(1/3风门才能启动,....),调不出高速。换了新火头;进气间隙0.06,排气间隙0.1。之前还好,换过环,用了2桶油后,就这样了,到飞还熄火,现在感觉缸压挺小的。以前不会这样的。工作起来还算正常,不熄火,就是转速低,没力。症状有点像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也就是说,你的问题是进气门漏气,换了就好了吗?我的一台三叶70四冲机,启动要很大风门(1/3风门才能 ...

你可以把缸头拆下来 用吹气的方法就很容易测试是不是气门漏气

网友(2018-03-05):
引用 网友I:
也就是说,你的问题是进气门漏气,换了就好了吗?我的一台三叶70四冲机,启动要很大风门(1/3风门才能 ...

你这个是气门间隙太小了

网友(2020-03-12):
引用 网友I:
也就是说,你的问题是进气门漏气,换了就好了吗?我的一台三叶70四冲机,启动要很大风门(1/3风门才能 ...

我的一台三叶61四冲,启动也需要开大风门1/3以上才行,调了无数次怠速还是很高,高速还可以,勉强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