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翼70涵道推力的问题

楼主(2018-01-27):
买了个12叶的2850kv,4s飞翼70涵道,淘宝的参数有1.5公斤多的推力,看了下群夕和fms的,甚至更大一些,如图第一行的参数

装机前忘了测推力,装在亚博特的J10上,装机后,测了吹秤推力只有1.05公斤,还是在机身前段未闭合,相当于进风口是机身全截面的情况下测的,如图

为何推力损失这么多,亚伯特的作弊孔开得还是很大的

请大家帮我看看,用了80a的好盈电调,2600.4s,35c的电池,用电流计测了全油门的最高电流是53a,接近参数表中的56a。电池放电哪怕c数不足,也完全够用啊,35c的2600理论上有90a的电流值,远高于50多a,电调也有80a,会是焊接头没焊好么?涵道的唇口也放了啊……
本以为有1.3公斤左右的推力,1.1公斤的机,那可以飞得爽爽的,结果变成不到1的推重比,我也是新手,怕飞不好了请大伙帮我支个招,分析一下

网友A:
飞吧,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吧,没事

不甘心那,这都只有64涵道的劲了白重了电池和电调

网友B:
我也买个这个机子,不知道为什么就是4s不行,我最后6s3300才有劲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买个这个机子,不知道为什么就是4s不行,我最后6s3300才有劲

不行是飞不起来还是没劲?

网友:
这机得上6S 70涵道 我飞过64涵道的,能飞,但不爽!

网友:
我有个务虚歼十,本以为kt板非常轻,装上设备也重不了多少,fms70v2涵道4s下1.2kg,装上飞机6s下刚刚动力和机重持平1.1kg

网友:
以前装其他飞机有1.6kg推力

网友:
可以飞。就是飞的不爽。 70涵道还是得上6S。 4S的话64涵道也能有这样的动力水平

网友C:
官网标的都是没装机的推力,这些都是虚的别信。要看实际装机后的推力,过0.6能正常飞,过0.8能爽飞,过1那就是随便飞。
还有作弊孔只是一方面,尾端的气流气压前段乱流都会影响涵道的推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官网标的都是没装机的推力,这些都是虚的别信。要看实际装机后的推力,过0.6能正常飞,过0.8能爽飞,过1那 ...

嗯,谢谢,收到

楼主:
在犹豫要不要换6s……要拆机,新买电池、涵道……又是5.6百

网友D:
引用 楼主:
在犹豫要不要换6s……要拆机,新买电池、涵道……又是5.6百

不需要的。j10本来就是练练手。魔术板的机机就这么飞飞,再换电装就是浪费钱,还不如以后直接入成品pnp涵道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行是飞不起来还是没劲?

没劲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需要的。j10本来就是练练手。魔术板的机机就这么飞飞,再换电装就是浪费钱,还不如以后直接入成品pnp涵 ...

嗯,就是这推力损失太大了不甘心……

网友:
亚博特的进气道没救了,就是吃推力的。涵道机想要没损失,进气道要直,短,进气口要有唇口。亚博特那个里面都不通畅,再多进气口一样没用,

网友:
你可以换换电池试试,少了3A就快少了6%的动力,我买的飞翼的70yak 4S版本的。用两种不同的电池公里可以差到90W,基本上10%的水平。不过你这个动力也足够了,换6S会增加重量,不一定比现在这个好飞。

网友(2020-03-28):
我验算数据时发现首帖表格里给的转速都是错误的,那些转速等于电压值*KV值,这个是空载转速,装上涵道肯定要大幅度下降的。

网友:
桶内侧不光滑也会有损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