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代跪式起落架

楼主(2018-01-27):
我们老年航模群的模友 创造的 跪式起落架

楼主:
手机客户端为什么不能发视频

网友:
看着不错,降落测试了么,效果怎么样

网友A:
增加重量 意义何在

网友:
上了弹簧延伸了冲力,好主意!

网友:
简易版的“跪式”缓冲起落架~

网友B:
其实轻型飞机用不着跪式起落架,钢丝的弹力做缓冲吸能应该够用了。即使偶尔一次降重变形,掰一下也就可以了。有时候简化比加强更有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增加重量 意义何在

我认为:
1.增重和缓冲间达成的平衡如没有大幅牺牲飞行性能且能增强起落架安装强度,就是可以接受的,是个度的问题;
2.个人微创新很多本来就是“折腾”,折腾能获得心理满足,有独特价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轻型飞机用不着跪式起落架,钢丝的弹力做缓冲吸能应该够用了。即使偶尔一次降重变形,掰一下也就可以了 ...

目测,在这个级别的航模上,楼主的安装方式比直接用铝片式起落架缓冲效果更好(代价未必更大),或许比纯钢丝式更重,但似乎更“好玩”。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轻型飞机用不着跪式起落架,钢丝的弹力做缓冲吸能应该够用了。即使偶尔一次降重变形,掰一下也就可以了 ...

是的

网友:
感觉7楼的思路更好,皮筋可以再调整一下。一楼的增重有点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