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舵机的减震非常重要吗?

楼主(2018-01-28):
看到9257舵机附带的减震胶圈和内套管,似乎尾舵机怕震。在论坛也翻了不少装机帖子,好像较少谈到舵机避震。
问题是我的舵机安装孔距设计并不认真,加上衬套和胶圈根本无法顺利安装到舵机座里,二者的螺丝孔距不完全一致,舵机座的孔距稍小。不加铜衬套可以装上,但安装很不稳固,减震能力过强,这似乎不太好吧,因为舵机动作也会被减震系统缓冲

网友:
电直不加也没事

楼主:
不加的话,舵机安装孔径就感觉太大了

楼主:
二者孔距相差虽然不大,但由于有铜衬套的正位作用,无论如何螺丝都对不上螺孔

不得已,把舵机安装孔用电钻扩大了
但是还是难以安装,最后两颗螺丝总不能斜着拧进去吧?

楼主:
继续
把减震胶圈一边切掉,这样胶圈可以尽可能靠向舵机,可以顺利安装了

只是那个铜衬套,其实就是早期电子行业普遍使用的铜铆钉,那个圆弧翻边很锋利,用力上螺丝会把胶圈压伤,感觉会把胶圈切断似的

楼主:
继续改

这回应该没啥可改得了

楼主:
看着舒服多了

网友A:
不用装,加垫片就好

楼主:
还有个问题
之前拆的时候发现螺丝胶根本不起作用,跟没用似的。
螺丝胶是飞越附带的,用在别处没问题,旋翼头都是用的这个胶,拆卸时要费较大力气,并且拆掉螺丝后胶是粉化状态,这应该说明胶还正常没过期。
可是用在尾舵机处就是不行,轻易卸下螺丝,与没打胶一样,并且清除出来的胶颜色也不对,变黑,难道是橡胶析出了什么气体与螺丝胶起反应造成的螺丝胶失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装,加垫片就好

说的是不用装减震橡胶圈吗?
哎,为了装这个胶圈,舵机孔已经被我扩的很大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说的是不用装减震橡胶圈吗?
哎,为了装这个胶圈,舵机孔已经被我扩的很大了

电的没必要装,孔大了加垫片

楼主:
只能这样继续安装了,这次尽可能多打胶。螺丝孔、螺丝上都打满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的没必要装,孔大了加垫片

哦,电的相对油的振动小是吧
之前根本没想过舵机是电直油直通用的,毕竟第一次接触只是电直,还以为9257是电直专用舵机呢,胶圈当然不敢扔了

网友:
这个座用塑料的反而不用装橡胶保护,金属倒是需要。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哦,电的相对油的振动小是吧
之前根本没想过舵机是电直油直通用的,毕竟第一次接触只是电直,还以为9257 ...

450我金属和塑料的都没装。还有那个夹铜套的是什么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B:
450我金属和塑料的都没装。还有那个夹铜套的是什么工具

手电钻钻头卡子

网友C:
这个舵机是飞越出的还是扶她吧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舵机是飞越出的还是扶她吧出的?

TAROT 是飞越的一个品牌

网友D:
看帖子名疑惑了了,扎实的安装固定好就可以。如果飞机有什么问题,这方面我还没有遇到过。买飞越零件迟早升级冰人,那个舵机你还敢用,我想不会比恒吉好,恒吉寿命都不长。

网友:
我好像都没加过

网友E:
所有舵机都没加垫圈…硬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450我金属和塑料的都没装。还有那个夹铜套的是什么工具

那个是小型手用丝锥铰手,喜欢手工的离不了

楼主:
其实我也没明白避震到底有何意义,减低机体震动传递到舵机?
既然油直避震有积极意义,那电直也避震应该只会有好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所有舵机都没加垫圈…硬装的

是啊,看到许多朋友都是硬性连接直接安装的
机体震动对陀螺仪工作肯定有影响,隔振可以避免陀螺仪误判去修正振动使舵机高负荷。尾舵机隔振就想不明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是小型手用丝锥铰手,喜欢手工的离不了

你是买的多大的

楼主:
大概Φ1.8~4.5

楼主:
觉得还是先装陀螺仪吧,陀螺仪需要隔振的要求是非常明确的

裁剪双面胶。没使用陀螺仪自带的双面胶是因为看着有点薄,弹性也一般。

按自己对声学振动与抑振的理解,觉得裁剪成这样的形状比整块的要好。

用清洁剂清洁陀螺仪底面和十字导板粘接面,去除油污指纹等,这样双面胶才能发挥出最佳粘接能力。

完了,试了试,似乎是拆不下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觉得还是先装陀螺仪吧,陀螺仪需要隔振的要求是非常明确的

裁剪双面胶。没使用陀螺仪自带的双面胶是因为 ...

这个X剪得好。

网友F:
这个舵机我用过不错的还便宜不比525次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帖子名疑惑了了,扎实的安装固定好就可以。如果飞机有什么问题,这方面我还没有遇到过。买飞越零件迟早升 ...

之前哪知道还有更好的舵机
现在都清楚了就先将就用吧,毕竟刚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舵机我用过不错的还便宜不比525次

谢谢!你这一说我就不太反感9257了,前些天总想换,一想到自己还不知道能飞啥样呢就..就...先用着吧

网友G:
打那么多胶拆不下来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G:
打那么多胶拆不下来怎么办

不会的,肯定能拆下来,现在还没搞明白为什么螺丝胶在尾舵机就无效了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fromuid=223899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看到许多朋友都是硬性连接直接安装的
机体震动对陀螺仪工作肯定有影响,隔振可以避免陀螺仪误判去 ...

这个应该也和机体级别有关的,毕竟不同级别陀螺仪敏感度差别不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这一说我就不太反感9257了,前些天总想换,一想到自己还不知道能飞啥样呢就..就...先用着吧

我用的是塑料齿轮的飞越9257也是配合着小姨子感觉很不错的力量速度都不错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不会的,肯定能拆下来,现在还没搞明白为什么螺丝胶在尾舵机就无效了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螺丝胶不见空气才有效为什么叫厌氧胶呢就是这个原理打到螺丝里面很快就干了放外面没用的浪费了

网友H:
需要平衡减震和精度的关系啊,就像滤波一样的,弱了用处不大,大了连有效信号一起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需要平衡减震和精度的关系啊,就像滤波一样的,弱了用处不大,大了连有效信号一起滤了。

我也担心减震能力太好会吸收掉舵机快速微细的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G:
螺丝胶不见空气才有效为什么叫厌氧胶呢就是这个原理打到螺丝里面很快就干了放外面没用的浪费了

因为拆过一次非常好拆,就是说螺丝胶没起作用,所以这次就尽量多打胶。螺纹孔和螺丝都打满,照片显示是拧紧螺丝挤出来的,后来都擦掉了

网友I:
铜衬套不应当这样装滴,要反过来装

楼主:
引用 网友I:
铜衬套不应当这样装滴,要反过来装

根本不是专用的衬套,是以电子行业铜铆钉代用的,怎么装都不会最理想。加衬套的作用是避免螺丝把胶圈压得太扁降低减震效果吧。我已把衬套翻遍敲平,原来那样如果反装,螺丝只能勉强上两扣

网友D:
引用 楼主:
之前哪知道还有更好的舵机
现在都清楚了就先将就用吧,毕竟刚入道

直升机不比别的,机械精度和陀螺仪相互干扰,飞行效果和配置关系很大。斜盘舵机至少要伟创809,锁尾至少250以上的kst或gdw,售后有点保证,斜盘舵机一致性,不能太便宜。即使这些都换了,飞行效果也不会多大改善,除非机械部件换冰人,电子设备+精度机械部件才能达到好效果。很多人买了450,越炸越不行,越修越恼火,然后你就看到在闲鱼上,就是这个原因。

网友J:
这微距。。。晒镜头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微距。。。晒镜头的么?

镜头?  这“镜头”一般来说是不好意思拿出来晒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升机不比别的,机械精度和陀螺仪相互干扰,飞行效果和配置关系很大。斜盘舵机至少要伟创809,锁尾至少2 ...

你说的这个我也发现了,找配件有时被链接到闲鱼,那里出飞越450的确实特别多,当时还以为是450社会拥有量很大的缘故
其实我的450也是问题一大堆,为何未见别人普遍说450问题? 我想,可能许多问题并不被人注意到,但飞的时候却注定体现在性能中。
别人装机一般只需2-6小时,我装机却计划那么长时间,要一个月以上,因为要检查并处理自己认为所有零件存在的问题,我陆续发的和将要发的帖子,内容都是直接或间接说450存在的质量问题

网友:
翻翻78年前的旧贴,这些问题说了很多遍了。。。
别说飞跃,YT, Outrage, ElyQ,Avant Aurora,那家没有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说的这个我也发现了,找配件有时被链接到闲鱼,那里出飞越450的确实特别多,当时还以为是450社会拥有量 ...

450保有量最大毫无疑问的,现在流行的是380级别的练习机,比如x3或者亚拓470还有sab380这样的级别。你把帖子翻到500页往后看就知道了,450在几年前是很流行的。450质量问题主要是飞越富丽嘉迪一类的仿制版本,要想好飞就买冰人,价格和亚拓差不多但维护修理费用和杂牌差不多可能会贵一点,其次是亚拓,精度高,但是不耐炸而且配件贵,建议闲鱼收个2手7075的450旋翼头。直升机安装本来就很讲究的,加上配件精度不行问题更突出。还有就是450小机比较灵活,不好驾驭自然炸的多,自然会认为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450保有量最大毫无疑问的,现在流行的是380级别的练习机,比如x3或者亚拓470还有sab380这样的级别。你把 ...

听你说完,感觉自己瞬间懂了很多,非常非常感谢!
因为以前并不了解电直,虽然来论坛较早,纯属冲着对飞机的爱好来的,并没有计划买电直,所以重点看那些飞机结构、飞行原理那类帖子。等到自己买飞机的时候,却发现啥都不懂,因为自己并不是想把飞行技术练到什么程度,只因从小喜欢技术,喜欢精密机械,爱好广泛,唯独没有电直在手,觉得该买个玩玩了。可是又不知道是否能玩好,就决定选个小些的。飞机到手,来论坛就比较勤了,了解的也逐渐多了,特别是你介绍的这些,让我明白飞越富丽这类仿制机属于什么级别,还好,终究不是玩具类,可配件精度确实是问题,特别像我这类近乎强迫症的爱好者,好东西都能挑出毛病,何况本来就出自不认真做事工厂的配件,在我眼里肯定是过不了关的。
飞机还远没到能飞的地步,因炸机带来的偏见还不存在。
我现在买配件也花了很多钱,屋里快成杂货铺了,其中一半的配件买来就是废品。比如我感觉原配控制组精度不够,想升级,干脆升级成全金属的。因为知道国人做事不认真,其中尾控制滑套拿两个,到手却发现两个滑套都是坏的,金属尾控制臂也是坏的,坏的还非常严重根本无法修复。为了修复这些全新的废品,再买配件,买就要多买,比如垫圈轴承什么的,主要在飞越和富丽两家选,到手也是大部分废品。东拼西凑加改造,总算拼凑出一套能用的控制组,成本远远超过好几套亚拓配件价格。
现在我知道如何分类了,知道对我这种要求的人该选哪类,不该选哪类

网友:
引用 楼主:
听你说完,感觉自己瞬间懂了很多,非常非常感谢!
因为以前并不了解电直,虽然来论坛较早,纯属冲着对飞 ...

按道理飞越富丽除了侧板电机座,其他都要升级冰人,尾轴可以用飞越的。转动的部件有同心度问题,精度好坏差距一点点反应到震动上可以很大。尾总成,十字盘,大齿座,都升级冰人,旋翼头闲鱼买个7075,因为7075停产了,这个旋翼头超级耐炸,用来练习绝对神器。

楼主:
要知道减震的原理,要知道说明书作者的用意。这种方式减震要求舵机不能与固定座接触,也不能与螺丝接触,满足这两点即可,其他就是如何安装强度更好了。
这种减震方式理想的内衬套断面应该是双法兰的工字形。

但是这样会增加加工难度,也会使橡胶圈难以套入。
实际往往拆分成两件,这样就可以用成品铜铆钉+垫圈替代,胶圈容易安装,内套还等同于原来的工字形

衬套被拆分为两件便有方向问题,但无所谓正装与反装,效果无异。
而实际中厂家要建议反装,因为正装时垫圈在下,而垫圈又不老实,上螺丝时很难对位,因此建议反装

注意,反装是必须要用垫圈的

没有垫圈,就要用类似自带垫圈的螺丝

比如这种螺丝

但是,不用垫圈,或厂家未配垫圈,反装就是不可取的,较大受力时,胶圈极易从螺帽脱出

不用垫圈时,正装是合理的。
我的舵机附件中没提供垫圈,理所当然要正向安装。不可能为了毫无意义的反装而去找几个螺垫。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知道减震的原理,要知道说明书作者的用意。这种方式减震要求舵机不能与固定座接触,也不能与螺丝接触, ...

楼主分析的很详细,很是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