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富斯ia6b的ibus功能使用

楼主(2018-01-28):
怎么正确设置ibus功能,我用的是ia6b,在betaflight上已经设置了ibus协议,可是receiver界面没反应,遥控器要设置对应的开关和功能吗?好苦恼,我是安这个图接的线,ia6b接的是servd那个口。是我的f4飞控接的不对吗?我按照这个图接的。

网友A:
控里面去设置接收机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里面去设置接收机选项

应该设置什么?

网友:
你可能需要把接收机的工作电压升高到6-7v左右~

网友(2018-07-17):
楼主最后搞定了么,同问,ppm能接,IBUS怎么搞一只没弄明白

网友:
就好好用ppm吧

网友(2020-04-14):
ia6b都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