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提示低电了继续使用,会出现什么现象?

楼主(2018-01-28):
昨天飞的时候提示低电,后来玩着玩着反应变迟钝了,打舵延迟很明显。谁低电情况继续用过,是否会出现这种现象?

网友A:
不要心存侥幸,马上更换电池,否则就可能炸机!

网友B:
提控回家呗。

网友C:
我没试过,低电了,马上返航降落。。。。 怕丢飞机。。。。

网友D:
运气好失控丢飞机,霉运失控丢飞机、撞人、撞车赔钱呀!

网友D:
运气好失控丢飞机,霉运失控、撞人、撞车赔钱呀!

网友E:
控提示低电,应该马上返航。应该有时间让你降落。继续飞行,高频头供电不足,你不知道会出现什么后果吗

网友F:
独木桥高100米,在上面走会有啥后果?也许没事,也许....../

网友G:
面临丢机机的风险!

网友H:
我d10用的3s控电,有时两格电也会飞,没什么问题,只不过不敢多飞。电量低还是有失控风险…

网友I:
我用天七在试过,控制舵机动作时有时无,很危险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用天七在试过,控制舵机动作时有时无,很危险
对对对,就是时有时无,飞的时候表现为就是动作迟钝

网友J:
我的T14SG用原装电池(电池严重不行了)调机时,低电压报警没两分钟就自动关机了,还好是地面调机呀!这要是在天上飞着………不敢想了,那可是35CC的汽油机呀

网友K:
我的14SG低电报警,快降落的时候直接关机了,然后提控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