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解锁不了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8-01-28):
设定是这样的~请大佬们帮忙指点下!

网友A:
CPU满载  你解不了锁的  把双8k降下来就可以解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CPU满载  你解不了锁的  把双8k降下来就可以解锁了

现在能解锁了~但是四个电机速度不一样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能解锁了~但是四个电机速度不一样了~

都这样,转速不一样正常

网友A:
你的转速是在哪里看的?软件MOTOR界面吗??  我看你选的DSHOT信号,所以你不用管软件上面显示的转速了,电机顺序,电机方向,螺旋桨方向都确定无误后就可以去试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转速是在哪里看的?软件MOTOR界面吗??  我看你选的DSHOT信号,所以你不用管软件上面显示的转速了,电 ...

我刷了飞控固件,现在好啦,谢谢老哥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这样,转速不一样正常

刚刚不一样的太夸张了,油门拉上去一点就呜呜的上去了,三个在1600~1800左右,一个在1046~~~而且油门拉下来还是在疯狂的转~~~

网友:
中位1525,这也会导致转速不同

网友C:
飞控校准好陀螺仪电机即可恢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飞控校准好陀螺仪电机即可恢复正常。

怎么校准呢

网友C:
第一页有校准选项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第一页有校准选项

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