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曲轴箱可以存机油的发动机

楼主(2018-01-29):
四冲机 曲轴箱可以存油的汽油机 现在有吗 只烧汽油那种 定期给发动机换机油。省去了勾兑混合油的麻烦

网友A:
有,现在摩托车和汽车的都是这个原理

网友:
家用发电机用的都是四冲发动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现在摩托车和汽车的都是这个原理

能装到模型上可以飞的

网友:
你想多了

网友:
有,很难买

网友B:
很多,淘宝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多,淘宝搜

没找到

网友:
计算有重量不适合航模。有机油箱的重量肯定比燃油润滑的重。

网友B:
四冲程航模发动机没有?怎么可能。

网友:
有航模的发动机独立润滑的!!全世界只有一款!

网友:
全世界唯一一款独立润滑的成品航模四冲程发动机 NIB KAVAN FK50 attach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四冲程航模发动机没有?怎么可能。

小朋友 仔细研究一下在装逼,要不容易烂唧唧哦
开个玩笑 不要生气
航模基本都是用混合油的 不管二冲四冲还是转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小朋友 仔细研究一下在装逼,要不容易烂唧唧哦
开个玩笑 不要生气
航模基本都是用混合油的 不管二冲四 ...

搜nibkavnfk50

网友:
你可以有常规的摩托车发动机装在航模了用,但是不能横滚倒飞和大倾角,只能平飞可以的

网友:
这个机器很经典,不过淘宝上找不到吧,你应该也是看了帖子才知道的

网友:
我是先看的那个,后看得你这个,这发动机重。就怕做3d
动作的时候油泵吸不到油就麻烦了。

网友(2018-03-22):
单独加机油的需要单独的润滑系统,跟航模越轻越好的要求格格不入。主流发动机的曲轴箱,也承担二次压缩的责任,空间要求越小越好(所以后盖也是凹进去的),没有实际空间在这里搞单独的润滑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