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us接收机接线问题

楼主(2018-01-29):
应该怎么接?三根线接到哪里?

网友:
servo端口
另外,楼主这个是什么遥控品牌?

网友:
不知道您想接IBUS,还是接常规通道,接收机都标识清楚的。

网友:
一看就知道是FS啊。

网友:
这是富斯的普通大号接收机,未试过,如果是FS-RX2A Pro迷你接收机上面是有专门的ibus口的。

网友:
三根线应该接这里。

楼主:
已经解决了,谢谢帮忙

网友(2018-07-25):
请问怎么解决的?富斯i6怎么设置ibus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