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控

楼主(2018-01-29):
求大佬们推荐一款多轴的飞控性价比高一点的。
pix的飞控能用富斯i6飞四轴吧?

网友A:
可以的,pixhawk用着就挺好

网友B:
pix就很好,不过需要花时间去研究,可玩性很高

网友C:
性价比最高APM吧,pix要400呢

网友D:
也来听听。

网友E:
出dji的naza

网友F:
可以的。PIX用富斯I6需要一个PPM转换器就可以了。飞控还是用PIX吧,APM虽说便宜但是不够稳定,一旦抽了得不偿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