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好盈v4 60a电调定速效果比v3 50a好吗?

楼主(2018-01-29):
不知道现在v4 60a电调还会不会出现论坛上所说的bec断电之类的情况  飞q3的话 兼容性会不会有问题呢?

网友:
产品有个别问题难免嘛 放心用就行了 只要舵机没毛病 电调就没毛病

网友A:
同好盈V4 60A。不知道如何设置。。。。。我就纳闷了,按说明书走,先把遥控器打最高,再给飞机通电,会123BBB、结果现实是BBBBBBBBBBBBBB(第一音)叫个不停,警告我油门在最高位置。怎么会这样呢,之前V3 50A设置轻轻松松啊。郁闷不已,求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好盈V4 60A。不知道如何设置。。。。。我就纳闷了,按说明书走,先把遥控器打最高,再给飞机通电,会123B ...

向好盈客服反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同好盈V4 60A。不知道如何设置。。。。。我就纳闷了,按说明书走,先把遥控器打最高,再给飞机通电,会123B ...

好像说了不止一次了v4要设置卡…原先遥控器直接设置早就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好盈V4 60A。不知道如何设置。。。。。我就纳闷了,按说明书走,先把遥控器打最高,再给飞机通电,会123B ...

v4版本不可以用遥控器设置 必须用设置盒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好盈V4 60A。不知道如何设置。。。。。我就纳闷了,按说明书走,先把遥控器打最高,再给飞机通电,会123B ...

V4必须用设置卡或者无线模块,遥控器不能设置的。兄弟,进不去!

网友:
V3在定速模式下,会掉转速。正常吗?450不掉,450L收螺距掉转速。

网友:
近角不对。马达没劲。。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说了不止一次了v4要设置卡…原先遥控器直接设置早就不行了

我有设置卡

网友C:
不会,我之前就60v4飞q3,用的deko1102,插不插电容都没问题,不过还是建议你插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会,我之前就60v4飞q3,用的deko1102,插不插电容都没问题,不过还是建议你插

好的 电容是焊在上面吗还是焊在电池端

网友:
V4的定速算法比V3好,V4的低输出发热低很多!

网友:
发热高低无所谓,关键还是要稳定,炸一下,几个电调就88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的 电容是焊在上面吗还是焊在电池端

电容插接收机或者陀螺仪的空闲通道就可以了,我用的富丽版本的60av4飞三桨380,桨还是用的380桨,妥妥的都没问题,这相当于500的飞机了,飞q3随便飞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容插接收机或者陀螺仪的空闲通道就可以了,我用的富丽版本的60av4飞三桨380,桨还是用的380桨,妥妥的 ...

了解了 感谢  头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