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8陀螺仪自旋翻不跟手,求一套跟手数据

楼主(2018-01-29):
亚拓470LP自旋翻总是感觉翻的时候慢半拍,而505同样的数据很跟手,大神们调哪里可以增加翻滚速度啊
470数据如下

风格50

敏捷度100

模拟副翼0

十字盘爆发力20

真不知道调哪里可以增加翻滚速度,副翼和俯仰的翻滚速度???

网友:
风格40,敏捷120

楼主:
模拟副翼,和十字盘爆发力有增加翻滚速度效果吗?

网友:
模拟副翼调成0
敏捷度调成120或者更高
能有效增加翻滚速度

网友A:
求K8陀螺仪调试方法。陀螺仪检测我的油门通道是反的。我要是把遥控器的油门通道给正过来,电机就立马转了。要是不正过来,陀螺仪检测我的油门是反的。怎么办 图中,我的摇杆其实是再最低的

网友:
风格40,敏捷度12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求K8陀螺仪调试方法。陀螺仪检测我的油门通道是反的。我要是把遥控器的油门通道给正过来,电机就立马转了。 ...

插错线了吧!三通道不控制油门,控制螺距。遥控器反向也是螺距反向。油门曲线的问题,查查通道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插错线了吧!三通道不控制油门,控制螺距。遥控器反向也是螺距反向。油门曲线的问题,查查通道

哪根线插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根线插错?

六通道反向

网友:
嗯嗯,我试试。有可能是线插反吗?

网友C:
几何修的对勾去掉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几何修的对勾去掉试试看。。

哥们别框我

楼主:
470的循环环只有70,上图是505的,和循环环小敏捷度就会变低

网友:
敏捷调到120,把尾巴的速度调上去。要快还有一个方法直接上神经元,就怕你驾驭不了。这个是我用过的反映速度最快的,没有之一。因为这个油王爱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哥们别框我

试试看。。别太猛了。。

网友:
风格最低  敏捷度最高   模拟副翼什么的全部取消   十字盘爆发力60   斜盘舵机全部用锁尾舵机

网友(2018-03-19):
我是直接遥控器EX值找的
陀螺仪上面没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