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Z14120电调求助

楼主(2018-01-29):
大疆Z14120电调连接升级器后打开调参软件无反应(无法打开电调调参界面),求知道的大侠们给予指点。谢谢

网友:
明显的 驱动没装好哦

网友(2018-07-28):
可能是驱动没安装好吧你这个、、、而且我记得貌似不是使用的这个软件吧?你去DJI官网然后搜Z14120然后点下载里面有驱动和调参软件还有使用说明恩,我记得E800 E2000 E5000 都是使用的另外一个调参软件,界面很渣的一个,跟V2的调参软件差不多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