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0自旋跑偏!新买的时候自旋很稳

楼主(2018-01-29):
110飞了小半年,换了舵机之后自旋跑的厉害,不知道是机械问题?还是陀螺仪需要效准一下?怎么效准?

网友:
向下向外八字校准

楼主:
原厂控坏了,futaba控好像不行

网友:
我的也是跑偏,我有两台,一台装9521舵机的原点自旋没有问题。装金属舵机的那台跑偏很厉害,到现在也没找出原因。

网友:
请问楼主换的是什么舵机,也是金属齿舵机吗?

网友:
看错了,以为楼主是120。

网友A:
我感觉是十字盘不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是十字盘不平,

十字盘这个怎么调。。。110只能调连杆?而且110的十字盘虚伪好大,我换成金属的都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十字盘这个怎么调。。。110只能调连杆?而且110的十字盘虚伪好大,我换成金属的都没用

先把舵机臂调平,然后再调连杆长度,调的时候记得通电,螺距曲线一条斜线,电机断电,油门杆中位

网友:
多炸几下就好啦

网友C(2018-03-19):
楼主能给个14sg的参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能给个14sg的参数吗?

螺距100——+100
感度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