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用过双天EA5050-9-480KV的魔友进来,赐教浆的配置

楼主(2018-01-29):
双天5050EA-9,KV480,6s电。双天的参数表上推荐的螺旋桨是14*7,
请教用过的魔友,这个配浆合适不?小不小?咋和双天的KV510的4250用的浆一样大啊?用15*8行不行,大家有用过的吗?
请用过的魔友赐教,先谢谢啦!

网友A:
个人用16乘7,舒服

网友:
15寸 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用16乘7,舒服

谢谢你的回复,16*7的拉力能达到多少?另;你用的是多大的电调啊?

楼主:
谢谢您的热情回复!

网友:
没测拉力,飞70e中规中矩,好盈100v3

网友:
完全可以16的

网友B:
15*8 16*5都用过 没问题 配好赢100AV3

楼主:
引用 网友B:
15*8 16*5都用过 没问题 配好赢100AV3

谢谢热情回复赐教了!

楼主:
谢谢热情回复!你用的是什么电调啊?不飞3D,不做暴力飞行的话,80A的好赢天行者能行吗?请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