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克] 恒龙原厂塑料底盘总成与灿烁全金属底盘总成对比

楼主(2018-01-29):
准备把恒龙原厂的车顶与灿烁全金属底盘总成合体,顺便放一起对比一下

网友A:
改装,用什么电调???

网友B:
380没劲换550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装,用什么电调???

金属波箱550电机,电调还没升级,原厂2.4G的,试机没问题,只是恒龙电调控制速度不够线性,起步车子容易“蹿”

楼主:
引用 网友B:
380没劲换550吧

是全金属波箱550的

网友C:
高度不太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度不太一样......................

高度和长度都大原车一点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度不太一样......................

是的,是高一些

网友D:
组装好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组装好了吗

还差给底盘上个色了,另外恒龙原厂的控低速区间忒小,控制起步和低速很渣!

网友E:
耐操多了!!去野外再也不怕刮坏地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耐操多了!!去野外再也不怕刮坏地盘了

是的

网友(2018-07-13):
涂装搞一下高端多了

网友:
逆天硬的杠死人

网友F:
扭杆硬的杠死人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扭杆硬的杠死人

更换细点的扭杆

网友(2021-08-02):
金属版就是香啊,抗造应该杠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