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模拟器机型选择

楼主(2018-01-29):
手上有一架KT板上单翼后三角,微风机,,一架KT板纸飞机(都是自己做的),不敢飞,几次想飞,觉得模拟练得不够,
最近练习模拟,不知道选择什么样的机型练习,,
凤凰模拟,也没有纸飞机和微风的模型。
请教大神新手用什么机型练习,,,微风和纸飞机,用什么机型练习

网友:
怎么调的中文?

网友:
模拟器其实无所谓啦,主要练的还是飞机朝向各个方向时的舵面控制,避免打错舵,模拟器里边其实应该各种机型都能驾驭得了才行,然后大胆摔几架真飞机才会心里没有压力,不用担心,都会有这个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