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请教大神,模拟器练习机型选择的问题

楼主(2018-01-29):
手上有一架KT板上单翼后三角,微风机,,一架KT板纸飞机(都是自己做的),不敢飞,几次想飞,觉得模拟练得不够,
最近练习模拟,不知道选择什么样的机型练习,,
凤凰模拟,也没有纸飞机和微风的模型。
请教大神新手用什么机型练习,,,微风和纸飞机,用什么机型练习

网友:
纸飞机F-117,微风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My Documents\My Pictures

网友:
凤凰我用这些

网友:
塞斯纳E15那款电动机,不要飞油动,感觉不一样。

网友:
机型其实无所谓,关键还是利用模拟器去练条件反射,

网友:
有空时可以挑战一下自己,设成大风天,然后飞里面最难飞的机型,比如X-29,你能成功降落就可以初步毕业了,3D机能软松驾驭你就放心飞真机,肯定行的,要用G系列练固定翼效果更好

网友:
模拟器最难飞的最恶劣的天气可以正常起降你就可以实飞飘飘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