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SP RACING F3 RSSI 设置问题

楼主(2018-01-29):
SP RACING F3  不管刷BF固件还是 INAV固件 ,RSSI一直没设置好,
程序里已经打开RSSI
就是RSSI Channel那 从AUX1 到 AUX14 都设置边还是没有RSSI数值出来
用的是R4FA SB接收机 用的SBUS模式
换了TFR8 SB 也一样 没RSSI 数值

F3飞控 RSSI 接口肯定没错 IO2的第8接口 SBUS接在IO2的1 2 3 和 飞控板上 RSSI 焊点都实验过了 换了其他IO接SBUS也没用

搜了网上好像也没有相关的教程

网友A:
不支持,调不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支持,调不出来的

飞控不支持 还是 BF 程序不支持? 飞控硬件说明有RSSI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控不支持 还是 BF 程序不支持? 飞控硬件说明有RSSI啊

接收机没有RSSI输出,飞控支持没有用

网友:
没办法换控吧,不然飞穿越为啥呢么多人用frsky

网友:
RSSI在設置介面開AUX沒用。飛控本身要是支持,會有一個RSSI的焊盤。

网友:
要焊线到飞控上的RSSI对应位置上才行!

楼主:
接收机有RSSI 输出的 FRSKY FUTABA的 用的SBUS模式 也试了 直接连到飞控反面的焊点上 也没效果

网友B:
我就是因为futaba没有rssi换的x9d。那个兼容接收机是一个pwm通道输出rssi,却不是sbus中的一个通道,也不是一个电压信号,当时搞了很久也不行,一气之下换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就是因为futaba没有rssi换的x9d。那个兼容接收机是一个pwm通道输出rssi,却不是sbus中的一个通道,也不是 ...

在RC上查到了....RSSI 还分模拟和PWM.....就像你说的 FUTABA输出是一个PWM的RSSI信号...不是模拟的....不过老外好像有个小模块可以转换PWM 到模拟电压....再慢慢研究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RC上查到了....RSSI 还分模拟和PWM.....就像你说的 FUTABA输出是一个PWM的RSSI信号...不是模拟的....不 ...

转换成电压信号就能接飞控的rssi,但是一,转换很麻烦,还需要额外的地方和重量,二,准不准就不知道了,三飞控的rssi是模拟信号,还要飞控内转换成数字,有多少精度又是一个问号。所以我放弃了。rssi对不丢机有很大贡献,值得投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转换成电压信号就能接飞控的rssi,但是一,转换很麻烦,还需要额外的地方和重量,二,准不准就不知道了, ...

确实 PIX 都已经支持 PWM RSSI BF居然还没支持....硬件上已经没问题了 ....就是因为怕失控 才想搞RSSI 看来 直接接到OSD上也不行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确实 PIX 都已经支持 PWM RSSI BF居然还没支持....硬件上已经没问题了 ....就是因为怕失控 才想搞RSSI 看 ...

bf也支持pwm的rssi,但同时所有控制通道也要用pwm,它就是不能rssi用pwm,通道用sbus。

网友C:
我的 F3 死活也没设置好,但换了 F4 后 Rssi 可以折腾出来了。14SG +6208SB 接收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 F3 死活也没设置好,但换了 F4 后 Rssi 可以折腾出来了。14SG +6208SB 接收机。

看来是硬件的问题了 回头换个F4看看 你是用SBUS模式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bf也支持pwm的rssi,但同时所有控制通道也要用pwm,它就是不能rssi用pwm,通道用sbus。

那意思用PPM 或者PWM模式才可以用RSSI咯?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意思用PPM 或者PWM模式才可以用RSSI咯?

是只能pwm,ppm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是硬件的问题了 回头换个F4看看 你是用SBUS模式嘛?

Sbus模式,接收机上四根线,三根用于 Sbus ,还有一根Rss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