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utaba副厂接收机的问题

楼主(2018-01-30):
最近换了一个16sz,买的是单控版,准备买个便宜的接收机先给我穿越机装上,不知道哪种合适?
新控镇楼

楼主:
看中了这么几款,想买个可靠一点的,用过的大神们来指点指点

网友A:
睿思凯。我们这开大奔的都说睿思凯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睿思凯。我们这开大奔的都说睿思凯好!

我们这飞60cc的也说frsky好,7008反而失控过

网友:
我有紫皮的那个sbus准备出,过完年再出

网友:
我有个14sg,1420有人要吗?

网友B:
穿越机越轻越好,frsky 的tfr4 sb挺好的,或者就是原厂的6203 6303

网友:
我穿越用的tfr8,插针拿掉,只能用SBUS了,没失控过

网友C:
看你飞什么机型?70以及70以下的涵道无所谓,涡喷的话还是原厂的好,你这几款我都买了,暂时未发现失控问题,我的都是小飞机,原厂的还不舍得用

网友D:
上面两个不能用,睿思凯的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穿越机越轻越好,frsky 的tfr4 sb挺好的,或者就是原厂的6203 6303

还是习惯pwm,准备买tfr6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面两个不能用,睿思凯的比较好

谢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你飞什么机型?70以及70以下的涵道无所谓,涡喷的话还是原厂的好,你这几款我都买了,暂时未发现失控问题 ...

先准备装穿越上,打算试试tfr6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穿越机越轻越好,frsky 的tfr4 sb挺好的,或者就是原厂的6203 6303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准备装穿越上,打算试试tfr6

明年也准备整个穿越玩下

网友E:
我也喜欢16SZ,但是老手都推荐我18SZ~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喜欢16SZ,但是老手都推荐我18SZ~

其实都差不多,系统都是一样的

网友:
穿越还是要用SBUS比较好,TB搜索R6208 SB 或者TFR4 SB   TFR8 SB  等都不错

网友F:
好多新飞控已经不支持pwm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多新飞控已经不支持pwm了

技术炸,我想用cc3d练个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习惯pwm,准备买tfr6

线太多了,不建议用,理线也是个烦事。sbus是趋势,方便

网友F:
引用 楼主:
技术炸,我想用cc3d练个手

F4也就100块,别自找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F4也就100块,别自找麻烦了

穿越技术实在渣,等以后再升级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都差不多,系统都是一样的

摇杆和板子上用料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