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奇的雕刻机:绳索牵引雕刻机,好处是便宜而且加工面积大。

楼主(2018-02-01):
新奇的雕刻机:绳索牵引雕刻机,好处是便宜而且加工面积大。

楼主:
手机观看网址:
http://static.hdslb.com/miniloader.swf?aid=11979730&page=1

网友:
新鲜玩意儿,第一次看到

网友:
精度没有吧

网友:
做做大件可以,做细活就不一定了吧

网友A(2019-01-27):
结构简单功能有了,但是只能粗制不可细作。

网友:
搞不懂,这个X-、X+和Y+移动没问题,Y-的牵引力哪来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结构简单功能有了,但是只能粗制不可细作。

你可以详细了解一下它的架构原理,实际它的精度不逊于现在常见的雕刻机,它们由于结构不同各有特色,常见的雕刻机X,Y,Z轴是垂直的所以直线完美,但曲线放大后实际是由无数直角组成。
而这种结构和它基本相反,曲线和圆加工要比常见的X,Y,Z垂直轴的雕刻机精度要高。

网友:
这种基本没有什么精度,切割下板材可以,Y一应该是电机的重量实现,所以要竖起放。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可以详细了解一下它的架构原理,实际它的精度不逊于现在常见的雕刻机,它们由于结构不同各有特色, ...

这种钢索牵引结构属于软连接驱动,比起步进电机会弱化走曲线时产生的直角。

网友(2019-03-04):
新鲜玩意儿有创意!

网友:
认同,精度一定比较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