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 现在入二手精灵p3p适合吗

楼主(2018-01-30):
如题,本人有玩过无人机的经历,由于经费限制,想入一台二手大疆玩玩。主要是拍风景和人,看了闲鱼的二手机,2个电池的3p价格在2300-2600之间,比较能接受。虽然是上两代的机器,但是听说这个性价比高,图传好,请教各位大神,现在入是否合适呢

网友A:
出一台精灵3P,双电,总计就十来起落。兴趣一直在直升机上,长期闲置吃灰。有意详谈. Q:9904陆948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出一台精灵3P,双电,总计就十来起落。兴趣一直在直升机上,长期闲置吃灰。有意详谈. Q:9904陆948

QQ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QQ多少?

上面有啊,把那个汉字陆改成数字就好

网友C:
二手大疆 能买到好的。还是值得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二手大疆 能买到好的。还是值得买的。

3p或者3a会不会太过时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3p或者3a会不会太过时了?

如果你主打买来摄影、航拍视频,那就绝对不会过时。当然了如果你手头宽裕,自然是入手精灵4更好了。精灵4A 比精灵4PRO更实用、更省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出一台精灵3P,双电,总计就十来起落。兴趣一直在直升机上,长期闲置吃灰。有意详谈. Q:9904陆948

加了

网友:
我春节前搞了3A,二手的,三块电池 总共2600,蛮好的,机子没任何问题,成色也不错。飞了有几十次了,感觉蛮超值的,主要就是航拍用的。

网友:
如果楼主对机子比较了解,或者动手能力强,当然是值得的,性价比比较高,但是如果一旦不小心坏了,不管是大疆售后那边还是其他地方都很难维修的,大疆那边连维修配件都不一定还能买得到,所以楼主飞的时候尽量小心点

网友D(2018-06-24):
请问各位前辈的 P3A P3P 现在图传会不会延迟很严重...
更新了DJI GO之后....画面延迟至少3-5秒
手机 Iphone 8
天线 摆放正确
飞机及手机固件均已更新

求大神解答!!!

网友(2018-08-14):
引用 网友D:
请问各位前辈的 P3A P3P 现在图传会不会延迟很严重...
更新了DJI GO之后....画面延迟至少3-5秒
手机 Ipho ...

图传延时居然这么慢?还不如挂手机开4g

网友(2018-09-25):
入精灵3A或精灵4吧,精灵3P比精灵3A只是多了一个4K拍摄能力。现在我用的还是1080P,因为4K的还没普及,现在的视频网站还没有4k的,所以拍4K也是浪废内存,如果以后接单,可以买精灵4P。精灵4在闲鱼3500能收到,也贵了不多,精灵4稳定性比精灵3A好很多,抗风性更强。有钱的可以入个精灵4,一步到位。

网友:
精灵3A 3P航拍效果已经很好了,完全满足业余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