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30e舵机问题

楼主(2018-01-30):
在网上看了好多舵机,有的说用银燕9克金属的有用好一点的gdw296,我想问一下有必要用那么好的舵机吗?成本贵太多了请大神指教

网友:
9克不够力容易坏,17克相对gdw反应慢,还没有轴承,拉力也没有gdw好,30e起码17g舵机

网友:
舵机力量、速度不够飞不出理想3D动作,有必要上

网友A:
14到17克数码金属舵机足够,银燕的09MD是14克,速度和力量足够了,便宜

网友:
30e是个可以长久练习的机型,选择好设备很有必要。

网友:
296是锁尾舵机啊,力道不够,要290,其实银燕足够了,用直机舵机也就耐炸而且抗干扰,但价格是银燕的四倍

网友:
不对吧,gdw296是固定翼舵机

网友(2018-04-19):
引用 网友A:
14到17克数码金属舵机足够,银燕的09MD是14克,速度和力量足够了,便宜

终于看到了我想看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