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s总算可以飞了,futaba加k8,折腾无止境

楼主(2018-01-30):
之前闲鱼收的100s,起飞各种侧翻,一怒之下换了k8,(换了k8尾巴不工作,折腾了一个多月,结果是因为以前k8拆过来是窄频舵机锁尾。。。。。。)还是各种侧翻,然后换了地平线舵机,换了futaba控,还是侧翻,结果是因为振动太大。。。。。

现在尾巴还在调整,稍微有点金鱼尾。

还有这个头罩比原厂的好看太多

300的怀孕电池温柔飞3分钟,称重用的450

楼主:
刚才又调试了一下  现在的情况是 悬停的时候没有金鱼尾,但是打方向舵后  有温柔的金鱼尾,稳定悬停后,金鱼尾消失,请问这个情况应该在博士帽里面调哪个参数呢,有没有哪位大神指导一下,谢谢。调锁尾感度没用,已经试过了,现在锁尾感度90.

网友A:
原配不会侧翻呀,为什么要用K8?
我用地平线卫星做接收,有dsm2的,dsmx的;就算用D7E改高频头刷固件或原厂控也没金鱼尾,锁尾很好,就是向右打尾能有点死区。
100s是单舵机模式的。

网友:
也想改k8,苦于没教材,楼主可上一个,然后申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配不会侧翻呀,为什么要用K8?
我用地平线卫星做接收,有dsm2的,dsmx的;就算用D7E改高频头刷固件或原厂 ...

改k8的原因很多,
1尽量统一遥控器
2用d10加卫星飞的时候有死区
3k8用习惯了
4以前没用过k8带尾电机锁尾,想试试
5单纯的就想折腾

网友:
引用 楼主:
改k8的原因很多,
1尽量统一遥控器
2用d10加卫星飞的时候有死区

这个原因满分

网友:
K8带尾电机是怎么整的?100S好像是无刷尾,直接接的电调么,K120想改,但是空心杯尾巴,应该是需要加电调

网友:
主要不太懂k8如何驱动尾电机,可以详细说说吗

网友B:
futaba的话,用150grs是最佳选择....
改法可以参考j大的帖子

网友C:
K8接尾馬達似乎都懶懶散散的
而且尾馬達感度高也不像機械的抖的那麼快
很難分辨
先降總感度到接近不鎖尾試試
然後打開最優化
調高總感度降低i值
增加煞車
開自動微調飛一次
微調飛的時候記得高速左右自旋幾圈
左右大力擺加煞車
自旋蛙跳等都要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futaba的话,用150grs是最佳选择....
改法可以参考j大的帖子

用grs估計可以輕個10克
而且我覺得比較好飛也翻的快
有v8跟野獸中間的手感
完工價又便宜
不過t8fg就無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grs估計可以輕個10克
而且我覺得比較好飛也翻的快
有v8跟野獸中間的手感

刚好就是t8fg

楼主:
引用 网友C:
K8接尾馬達似乎都懶懶散散的
而且尾馬達感度高也不像機械的抖的那麼快
很難分辨

现在锁尾感度90,降到70多就不锁尾了,p值100,i值20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grs估計可以輕個10克
而且我覺得比較好飛也翻的快
有v8跟野獸中間的手感

还有估计轻不到10g吧,k8的插头,外壳我都去掉了,舵机插头都是直焊的

网友:
我改过,太重了,k8不太适合飞小鸡子,而且k8用电机锁尾效果怎么调都不是非常理想,跟原厂锁尾完全没得比,但是翻滚的手感倒是很好,不是很建议改,太折腾了,陀螺仪又要改插头,特别是拆排针,没有热风枪不好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有估计轻不到10g吧,k8的插头,外壳我都去掉了,舵机插头都是直焊的

我這隻改150grs
100s電調
橘子小衛星
5v模塊
400mah電池
重71g
用grs加電調整組的
至少可以再去掉兩克
用fhss再去一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這隻改150grs
100s電調
橘子小衛星

K8去壳以后只有6G多点,去掉USB和插针,一共不到5G,怎么差距这么大,你不带电池多重?我也加了一个降压模块,SBUS的接收机1G

网友C:
引用 楼主:
K8去壳以后只有6G多点,去掉USB和插针,一共不到5G,怎么差距这么大,你不带电池多重?我也加了一个降压 ...

我不帶電池51克應該比原廠的輕
亞拓陀螺很小片的

陀螺飛控拿掉fhss大概2克不到
5v模塊是1.5a的不到一克
衛星是超小的也不到一克
除了馬達舵機以外線都剪短去掉插座直接銲
100s的電調座也去掉
尾馬達座改小的
而且你的尾管支撐就有兩克了
117的殼也比較重
線有一大把
那個電池看來也比較重
這樣差距就出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不帶電池51克應該比原廠的輕
亞拓陀螺很小片的

看来差距主要在电池和尾巴,那个尾称1g不到,我不带电池和头罩也52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