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路大神,这是什么规格?

楼主(2018-01-30):
请教各路大神,全球鹰480N这款直升机它的发动机化油器上的紧固螺母是什么规格的?????目前只知道它是英制的,比M2.5要大,比M3又较小,到底叫什么规格啊?

网友A:
按照你说的比M2.5大 比M3小的话  BA 6号 ?  大径2.8

楼主:
这规格就叫BA 6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你说的比M2.5大 比M3小的话  BA 6号 ?  大径2.8

叫什么?请教

网友A:
应该是了  几分几分的一般都是管螺纹

网友B:
量一下内径,有些都是英制螺纹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量一下内径,有些都是英制螺纹

知道是英制~但问题是不知道大小规格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了  几分几分的一般都是管螺纹

规格???

网友B:
用卡尺量一下内径或者外径,然后找英制螺母尺寸对照表,就大约知道是什么规格的螺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卡尺量一下内径或者外径,然后找英制螺母尺寸对照表,就大约知道是什么规格的螺母了

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