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楼主(2018-01-31):
舵角上有3个孔有啥不同用处吗?还有同款接收机都只有一根天线的6通和7通是不是信号强度也不同?请高手回答下

网友A:
舵角上的孔是为了满足你选择不同的舵面角度,接收机只有接收的灵敏度没有强度这一说,至于6通还是7通那只是通道多少而已。不知我的回答是否是你需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舵角上的孔是为了满足你选择不同的舵面角度,接收机只有接收的灵敏度没有强度这一说,至于6通还是7通那只是 ...

那6通是不是比7通灵敏度差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6通是不是比7通灵敏度差些?

一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6通是不是比7通灵敏度差些?

通道多少与灵敏度没有关系

网友B:
你的中将是怎么来的。。。这也算是基础知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中将是怎么来的。。。这也算是基础知识吧

等级就代表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道多少与灵敏度没有关系

好的谢谢~~~~

网友:
我觉得不是用来透气的,就是减重的,要么就是起装饰作用的~

网友C:
舵角最下面一个孔舵量最大 上面舵量最小。舵臂上的孔也一个道理,使用不同的孔可以调节不同的力度和舵量。接收机价格和大小差不多的距离也差不多,一般飞飞都没问题,飞机比较大 比较贵的 使用更大更高级的双天线接收机距离会比较远

楼主:
引用 网友C:
舵角最下面一个孔舵量最大 上面舵量最小。舵臂上的孔也一个道理,使用不同的孔可以调节不同的力度和舵量。 ...

双接收什么遥控才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