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 精灵3ADV 2018荒郊野岭首炸现场图。炸机成本还是挺大的。

楼主(2018-01-31):
炸机原因很简单,低温环境下电池没有充分的预热就进行大功率飞行操作。什么叫大功率飞行操作?就是一起飞就马上全力上升或者全力边飞边上升或做急速的飞行动作。结果原本67%电量的电池飞出去百米左右手机客户端就报警电量严重不足并开始强行迫降,荒郊野岭的迫降=提控回家。一下慌了神,拼命拉升飞行器,不去看显示屏,结果像个无头苍蝇一样乱飞,等好不容易把飞行器拉近些了。客户端显示飞行时间只剩下40秒了。这时候距离自己还有50米左右,飞行环境很复杂,山峦叠嶂、树木丛林,沟渠池塘,最后只能硬着头皮往醒目的挖掘机上撞了。至少这样不会丢山上,不会下水塘。
炸机结果还是挺惨的。电池和灯罩飞出,外壳变形,回去检测后发现时不时的显示电调异常而无法起飞。最后判定主板也OVER了。这样的机器发到大疆售后没个小一千多的修理费门都没有。还得担心大疆把自己的飞行器又修理出其他故障出来。
去闲鱼买了块主板回来。花了380RMB 自己换了。用塑胶钢把外壳修复了,现在飞了4块电池一切飞行正常。

网友A:
3A预热时间很长,不知道怎么没预热就能起飞

网友:
炸炸更健康

网友:
一顿操作猛如虎啊啊啊炸鸡了 我每次飞 用火考哈电池 还有用发热贴热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3A预热时间很长,不知道怎么没预热就能起飞

如果校准imu的时候外界温度很低,那么飞行前预热就不用那么久

网友:
我都是用热水袋先把电池的温度搞上来,起飞前飞机还要预热3分钟左右,然后起飞后,过分把钟开始飞向目标,还好没出现电池猛掉电的情况

网友:
何必飞那么yuan

网友:
楼主的修复能力很强哈

网友(2018-06-11):
实话,光靠签到升级太慢,所以我复制了这一段话遇贴就回,回一次最少也得15个经验,还能帮你不沉贴!

网友B:
我就服你们这些炸鸡了先不捡,先拍了照片在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就服你们这些炸鸡了先不捡,先拍了照片在捡。

说得有理

网友(2019-09-03):
光靠签到升级太慢,所以我复制了这一段话遇贴就回,回一次最少也得15个经验,还能帮你不沉贴!

网友(2020-02-04):
楼主动手能力很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