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上反角机翼力学性能探讨

楼主(2018-01-31):
最近对模型飞机动力学很感兴趣,但是在这个上反角上实在没怎么看懂,具体原书是这么说的看图片

按照作者的说法,是因为飞机转动,导致相对气流产生竖向向量叠加让飞机自己平衡,那根据我的看法,这个上反角的存在貌似没有什么关系,各位谁能解释一下

网友A:
这个就是合力问题,升力始终垂直于翼面,重力始终向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是合力问题,升力始终垂直于翼面,重力始终向下

合力的观念可以理解,就是作者为什么说相当于攻角变大,这句话没法理解

网友B:
看起来作者是说,横滚的角速度加在机翼上,相对于气流有向下的速度,等效于气流往上运动,迎角增大。但按这个说法,只有有横滚角速度时才有回复力矩,而倾斜角稳定不变时,也就是一直倾斜,这个增加的迎角就为零了,就没有回复力矩。而且这个因角速度引起的恢复力只相当于阻尼作用,不可能让他回到原来的姿态。作者的解释也不完全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作者是说,横滚的角速度加在机翼上,相对于气流有向下的速度,等效于气流往上运动,迎角增大。但按这 ...

是这个意思的,相对作用这么用的话,有点牵强了

网友:
回正确实是由于迎角的变化,但作者本身也没有完全理解,这也是他的解释令人想不通的原因。
关键是机翼的抬升和下降本身并没有直接造成迎角的变化,而是带来侧滑,侧滑才是造成迎角变化的根本原因。
简单举例,比如无论什么原因,造成左滚(即左翼下降,右翼上升)。真个机翼合力就偏左,也就是有一个向左的分量。机体就向左侧滑。机头指向实际前进方向的偏右。这样有上反角的机翼就会产生迎角变化。
为了方便理解,向左的侧滑,相当于气流有一个由左向右的分量,你可以折一张纸来模拟上反角机翼,比方左翼完全水平,右边翘起,相对于从左前来的气流。左边迎角就是0,右边就是负。

网友:
1 首先发生侧滑。
2 对于没有上反角的矩形机翼,左、右两侧机翼由于侧滑造成的迎角变化是一致的。
3 对于有上反角的矩形机翼,迎风靠前一边的机翼气流从高滑向低,迎角增加;靠后一边的机翼气流由低滑向高,迎角减小。
4 飞机平飞时,如果受干扰发生左滚,如楼上所说,机翼的合力使飞机向左偏航、发生侧滑。使得左机翼迎角增加,右机翼迎角减小,飞机右滚,恢复平飞。
5 无论飞机在什么姿态,如倒飞,只要有侧滑,就因升力不平衡横滚,一直压着方向舵,能做出桶滚。

某些书本上的“投影面积说”,就算不定量分析;只从定性的说,似乎也说明不了无副翼机的桶滚动作,在侧飞或倒飞状态下,上反角为何仍然起作用?

网友:
这是局部机翼的当地攻角起了作用,影响了局部的升力分布。加上外界扰动和自身震动频率,自震条件等等综合作用。所以有:上反角的飞机反而不稳定,平直翼甚至下反角的飞机也有很稳定的情况。

网友:
楼主看6、7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