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么刷电调固件啊?什么软件还有工具?

楼主(2018-01-31):
BL固件怎么刷啊?!可以用飞控刷么?还是用什么连接线?还有软件也没啊……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

网友:
  电调刷固件有什么优势

网友:
用飞控,(虽然还没刷过),你看泡泡老师的教学视频没?

网友A:
以前买过kk的电调套,有一个刷写器,好久没折腾飞机了,现在可以用飞控刷了吗?听说过kiss可以用飞控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买过kk的电调套,有一个刷写器,好久没折腾飞机了,现在可以用飞控刷了吗?听说过kiss可以用飞控刷

不知道啊,看到用过连飞控刷的找COM 口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