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我是不是还没开始就已经告别了。。

楼主(2018-01-31):
前段时间带飞机出去飞,场地不错,都是飞远了看不清飞机姿态(不到40米),只能炸下来。。我这样的是不是可以准备告别了?

楼主:
飞的是K110,未穿衣服。。。

网友:
直升机属于,百折不挠的人,玩的!

楼主:
刚准备入门。。。视力不太好,700度左右,带眼镜。。。感觉看姿态有点吃力

网友A:
买大鸡鸡,我也很近视,买500级别的起步吧,哈哈

网友:
K110 那么小  能40米以外  那就成小蜻蜓了  能看得出来姿态  不简单了

网友B:
K110不要飞太远,一般也就10米以内……110经炸,飞近了感觉脱离操作了就炸下来就好,别在水泥地上飞这是我110入门时的经验

网友C:
K110, 新手不要超过10米

楼主:
引用 网友B:
K110不要飞太远,一般也就10米以内……110经炸,飞近了感觉脱离操作了就炸下来就好,别在水泥地上飞{:1 ...

原来都这样啊,其实吧我也不想飞太远,可是风一吹就飘走了。。。然后就炸鸡迫降。。草地确实耐炸,每次捡起来拼好后又升空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大鸡鸡,我也很近视,买500级别的起步吧,哈哈

我现在可不能入大机的坑,炸一下内脏都疼

楼主:
引用 网友C:
K110, 新手不要超过10米

是啊,室内只玩0.3米悬停,不敢航线的阶段,到室外就撒欢了,但是视角不一样,感觉不太好控制,习惯了室内的上帝视角~~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室内只玩0.3米悬停,不敢航线的阶段,到室外就撒欢了,但是视角不一样,感觉不太好控制,习惯了室 ...

要练习仰视视角

网友:
模拟器多飞啊

网友:
110要戴头罩的,几米就很远了。如果还是看不清问题也不大头罩涂更鲜艳就可以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刚准备入门。。。视力不太好,700度左右,带眼镜。。。感觉看姿态有点吃力

穿上衣服,别超过15米。本来就是室内机,户外去折腾。怎么能不炸鸡。我飞丢过才知道,450同样飞丢。坚持不了坚持看你自己的热爱程度了

网友E:
而且实在看不清姿态就直接熄火就好,110很耐炸

楼主:
回去研究下模拟器,之前设置不够实际,自动放大那些我都关掉,再飞飞

楼主:
引用 网友D:
穿上衣服,别超过15米。本来就是室内机,户外去折腾。怎么能不炸鸡。我飞丢过才知道,450同样飞丢。坚持 ...

吸取你的经验,450一定忍住,先室外悬停,不然就飞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而且实在看不清姿态就直接熄火就好,110很耐炸

已经炸10多次了,大问题没有,就是有点虚位了,没新的好飞,等炸残了,换零件修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炸10多次了,大问题没有,就是有点虚位了,没新的好飞,等炸残了,换零件修去

是的110比120顽强了不知道多少,随便炸那种

网友:
不错了我飞450几十米炸下来都找不到,我也高度近视,外加一个眼睛弱视,明明炸到30米的地方我直接跑出去一百米找了……不是一两次了,哎

网友:
小机还是不适合室外飞。。建议正倒飞悬停和小航线在室内练,比较舒服,有点模拟器的感觉,室外可以练习各种翻。

网友:
我一般是在室内飞k110,室外飞不超过10米。

网友:
这个炸鸡非常正常的,不过这么小的机一般不会飞这么远,看不清楚,主要还是不熟练!

网友F:
大神模拟器上要上帝视角还是仰视视角练习,仰视视角看姿态费劲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大神模拟器上要上帝视角还是仰视视角练习,仰视视角看姿态费劲

凤凰的话我是始终看见地面  飞机大小自动调整那个模式

网友:
500级别的直升机,不算高度,也就身前10米的样子。你这个太远了……

网友:
你这不叫弱视是你机机太小,如果是个蚊子离你4米你就看不见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可不能入大机的坑,炸一下内脏都疼

错了,大机不容易炸。我现在主飞500了,450L飞了10起落不到。x3稍微多点。但现在基本都没飞了。以后视情况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