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DT Q6Plus 充电显示电池链接异常是咋回事?

楼主(2018-01-31):
今天使用Q6充电,开机正常,充电5秒后显示“
电池
链接异常”,换了几块都是这样,请问各位大神,谁知道这是怎么了?

网友A:
接触不好

楼主:
每块电池都这样,不会吧?

网友B:
每块电池都这样,就说明不是你的问题,应该是充电器那块出差错了,建议售后咨询

网友C:
返厂吧。我也是这样的情况。返厂修好的

网友D:
楼主最后怎么处理了呢,我的直接接电池无反应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