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们,请教固定翼飞控,失控保护问题

楼主(2018-01-31):
市面上看了下,普通的固定翼飞控,,是失控后,靠接收机失控保护功能去切飞控的自动返航,来完成意义上的失控返航。
                                                                             (意义上是失控后接收机代替人去操作飞控自动返航键。)

那么问题是,我们平常飞行中,在500-800米左右(我们飞友都是在乡下飞),一般就有偶尔的一瞬间丢控,假丢控,信号一秒不稳定,并没有真正丢控,还可以往1公里飞。。这种假丢控情况下,接收机会触发飞控自动返航,然后又连上了,一会又触发返航,一秒后又连上了,这种情况,很让人难受,   各位高手,你们是怎么处理这种问题的,

不开失控保护,这种丢控是看不出来的,可以一直往前飞,最多会觉得有点延迟感。但开了失控保护,会触发失控保护造成返航,然后又正常。

我联系过遥控器技术服务,建议让他们把失控保护改一下,失控了,不要立即让接收机启动失控保护,等待2秒看看是不是真的丢控了,再启动失控保护,这样就可以避免那种一秒丢控,信号不稳定假丢控,避免时不时的触发返航影响拍摄,而且明明可以飞的更远,半路总被触发间断性的返航。但这肯定是往石头上说,改东西他们肯定不会采纳。

各位高手碰到这种问题没,我相信天地飞应该很少碰到,我朋友天9信号比较稳定,而且丢控后,它的接收机反映迟钝,刚好弥补这毫秒级丢控问题。
但我的D10白色遥控器,只要一丢信号,接收机就立即启用失控保护,这问题好苦恼。

大神们,给个解决方案,换APM能不能自已设定返航功能延迟触发时间,或者APM另有办法去监测失控返航

网友:
换控多简单问题

楼主:
是想看看APM有这种功能不。
换控是个办法,但D10除了这问题也没觉得不好,880拿下也不便宜,不想说换就换。而且换控也是治标不治本,只是秒丢控情况少些稳定些。
想有高手来看看能不能有APMPIX之类的办法能解决这种问题,让触发返航不要立即执行,等2秒确认真的丢控了再执行返航

网友:
既然这么想飞远就上个433

网友:
是不是功率问题?飞远了后接收信号弱或者角度不合适丢一下信号,楼主试试加个功放呢

网友A:
这个的确是个问题

网友B:
通过电台控制,丢失信号持续 5 秒,才触发返航。

网友:
高手都会建议你换控,再在天线和功率上做文章。

网友C:
APM有两个保护动作设置参数,分别是
FS_SHORT_ACTN  短保护动作
FS_LONG_ACTN  长保护动作
而且分别有超时时间,就是满足触发条件(比如失控)多久才执行相应的失控保护动作
FS_SHORT_TIMEOUT  短保护动作超时时间,默认1.5秒
FS_LONG_TIMEOUT  长保护动作超时时间,默认5秒

网友D:
我用APM失控后,就算遥控器连上还是在执行失控反航。除非切换模式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用APM失控后,就算遥控器连上还是在执行失控反航。除非切换模式

大神是怎样设置的呢?

网友:
我记得以前有个技术贴单讲这个,比如说精灵,失控后返航,在返航过程中信号恢复依旧返航,APM好像可以进一步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大神是怎样设置的呢?

失控反航那俺教程设置的 油门值第于那个就反。其他默认

网友:
这个问题好

网友F:
对于Arkbird飞控,是RSSI降低到0后,延迟5秒才会触发返航

你可以看看大神飞30km+的视频,大部分情况RSSI降到50-20左右还可以控制,,所以一般飞机是不会直接掉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APM有两个保护动作设置参数,分别是
FS_SHORT_ACTN  短保护动作
FS_LONG_ACTN  长保护动作

要的就是确定这种延迟功能,谢谢大神,突然觉得D10不用换了,有救了
本来都打算换D10了,因为天地飞9失控保护有延迟功能,3秒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的确是个问题

楼下有高手给出APM的指点了,很开心有解决这个毛病的方案。而且下面的人说有延迟触发失控返航的固定翼成品控,也是我想要的答案。
魔友们高手如云

楼主:
引用 网友F:
对于Arkbird飞控,是RSSI降低到0后,延迟5秒才会触发返航

你可以看看大神飞30km+的视频,大部分情况RSSI ...

推荐一款实惠点的,谢谢亲,我一直被这问题困扰,如果有这种延迟触发返航,直接能解决假丢控又连上的情况。
太感谢了,现在知道APM能解决这问题,但我想直接入成品控,省的调试。

楼主:
魔友强大,他们能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过电台控制,丢失信号持续 5 秒,才触发返航。

细说下,这个电台,是什么东东,要的就是这3-5秒的宝贵判断时间。是不是433电台?

网友:
U22飞控怎么处理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对于Arkbird飞控,是RSSI降低到0后,延迟5秒才会触发返航

你可以看看大神飞30km+的视频,大部分情况RSSI ...

今天问了一个卖Arkbird飞控的人,他说没这个延迟功能,没信号了立即切返航。。。

网友:
你用的什么接收机啊 可以飞多远?我也用的D10 不敢飞远 还没拉过距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问了一个卖Arkbird飞控的人,他说没这个延迟功能,没信号了立即切返航。。。

飞控是不会识别你的返航舵量是接收机给的,还是你自己摇杆打出来的(都是舵量而已)

但是接收机rssi在5秒后才失控了才会输出失控保护舵量,所以会有延迟

正常接收机都会有延迟,你地面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学习了,正在安装改切糕4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