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上路

楼主(2018-01-31):
新手一枚,之前玩固定翼,穿越机,大神们推荐一款机子,价格嘛2500左右吧,谢谢大家

网友:
X3或QFQ3,电装配齐近3K。

网友:
我也是固定翼转入直升机,建议咸鱼收旧机,便宜。反正都一样免不了炸鸡。

网友:
100以内小机 买3 架

网友A:
450级别就行了,不要太小,也不要太大;如果直升机模拟器非常熟练了就配些好的电装;如果才接触直升机就不要高配了,随便配些,就当是交学费了。

网友B:
先练模拟器吧

网友:
皮带的 X3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练模拟器吧

哪种模拟器比较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450级别就行了,不要太小,也不要太大;如果直升机模拟器非常熟练了就配些好的电装;如果才接触直升机就不 ...

就是准备购入450

网友C:
模拟器是最好玩的 随便炸

楼主:
引用 网友C:
模拟器是最好玩的 随便炸

哪种模拟器不错?

网友D:
引用 楼主:
哪种模拟器不错?

打算长期玩就花钱买neXt,600多块。随便玩就盗版凤凰或G7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种模拟器不错?

凤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打算长期玩就花钱买neXt,600多块。随便玩就盗版凤凰或G7

有凤凰和g7
感觉不知道从哪里练起来

网友:
穿越机和直升机有区别的,模拟器先练习四面悬停,可以了再上真机。真机最好选择冰人空机自己配电装,精度有保证,价格实惠,后期维护便宜。模拟器四面悬停过了,真机四面悬停,然后按优酷小罗练习里的每一集依次过,如果认真,我估计至少这些要大半年,之后就是3d练习了。

网友:
泰世X3吧,改皮传,练习绝佳,坦克般抗炸,塑料件无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