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知道的朋友帮忙分析一下2s塔飞机

楼主(2018-02-01):
2s塔飞机飞着飞着就掉下来,但是又没有断电。捡起来又可以飞,

网友A:
是失控还是什么?接收机是焊上去的么?有几次我的接收是插针上去的结果莫名其妙就断电掉了,后来焊上去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失控还是什么?接收机是焊上去的么?有几次我的接收是插针上去的结果莫名其妙就断电掉了,后来焊上去就好 ...

飞的好好的,没失控,我就怀疑是不是飞控是不是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失控还是什么?接收机是焊上去的么?有几次我的接收是插针上去的结果莫名其妙就断电掉了,后来焊上去就好 ...

接收机是焊接的

网友B:
很有可能是失控

网友C:
有时候电池会接触不良

网友D:
四合一电调?如果有备用电调试下,之前有一架就是电调故障,平衡悬停没问题,但大油飞转弯就掉。

网友E:
掉下来时,电机转吗? 电很充足时会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掉下来时,电机转吗? 电很充足时会掉吗?

电充足也会掉,掉下来不转,感觉重起了,不知道是不是我把刷新率加高了出的问题,今天我把他改回去再试试。谢谢帮忙

楼主:
引用 网友E:
掉下来时,电机转吗? 电很充足时会掉吗?

主要我那个是老版本的飞塔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我那个是老版本的飞塔

飞控重起可能最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四合一电调?如果有备用电调试下,之前有一架就是电调故障,平衡悬停没问题,但大油飞转弯就掉。

电调没多余的,我怀疑是换过电机的原因,重7000k换到6000k了但参数没变!现在正在试。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有可能是失控

飞的不远,方圆50-60米地下停车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时候电池会接触不良

没发现插头松